求推荐一款线性LED恒流源驱动芯片

楼主:
有个项目需要用到8颗红外LED灯,因对EMI较为敏感,不能使用带开关量的驱动,只能用线性的;

红外LED灯的参数是Vf = 1.5V,If = 100mA;

最好是多路输出并联式的,感谢!

网友A:
用LM324运放和输出基准搭一个电路呢?

网友:
供电方式是ACDC呢,还是DCDC的电池方式

网友B:
高功率因数线性恒流LED驱动芯片SM208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功率因数线性恒流LED驱动芯片SM2087

电源电压是DC 12V的,SM2087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M324运放和输出基准搭一个电路呢?

不太会用,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
SM2082EG 是一款双通道 LED 线性恒流驱动控制芯片,输出电流由外接 Rext 电阻设置,最大 电流可达 100mA,且输出电流不随芯片 OUT 端口电压而变化,具有 较好的恒流性能。系统结构简单,外围元件极少,内置过温保护功能,方案成本低,空间小,容易过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