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楼主: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网友A:
具体怎么个技术方案,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
等待你的成果

网友:
6mm大尺寸8x8LED方块方格点阵模块 可级联 红绿蓝白色 可选8级亮度

主要特性:
1:使用MAX7219专用驱动芯片,可级联
2、只需要3个IO即可驱动,不需MCU扫描,节省MCU资源
3、大尺寸的6mm像素大小的方块点阵,有红色,翠绿,蓝色,白色可选,效果非常漂亮,可独立控制每个点的亮灭
4、支持8级亮度调节
5、板子带两个3mm安装孔方便固定,拼接时可掰断安装孔无缝拼接
6、模块尺寸:7.1*6.0(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期待期待:)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大方格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个技术方案,可以介绍一下

谢谢鼓励,争取尽快做实验.......

网友:
★ 能在低电压、小电流条件下驱动发光
★ 发光响应时间极短(<0.1μs),高频特性好,单色性好,亮度高
★ 体积小,重量轻,抗冲击性能好.固态封装,封装方式为灌胶型,稳定性高
★ 寿命长,使用寿命在5万小时以上
★ 可连续扫描驱动各字节
★ 良好的显示效果、视角宽
★ 推荐恒流使用,恒压会出现亮度不均匀现象
★ 表面有保护膜的产品,可以在使用前撕下来
★ 焊接温度: 260℃ 停留时间最长5秒
★ 当工作温度高于25℃时,Ifm,ifp和Id必须降低;电流降低率是-036mA/℃(直流驱动),或-0.86mA/℃(脉冲驱动)功耗率是-0.75mW/℃。产品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对应工作温度条件Ifm或Ifp的60%。
★ 蓝色,翠绿色,白色请采取防静电措施

网友: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一:动态音乐频谱仪

   实验开源代码

  • /*
  •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 项目之一:动态音乐频谱仪
  • 接脚连线:MAX9814 接A0
  • MAX7219 UNO
  • VCC →→→→→ 5V
  • GND →→→→→ GND
  • DIN →→→→→ D12(数据,数据接收引脚)
  • CS →→→→→ D11(负载,命令接收引脚)
  • CLK →→→→→ D10(时钟,时钟引脚)
  • */
  • #include "LedControl.h"
  • /* Led matrix - Max7219 Declared */
  • LedControl lc = LedControl(12, 11, 10, 1);
  • const int maxScale = 11;
  • /* Sensor - Max9812 Declared */
  • const int sensorPin = A4;
  • const int sampleWindow = 50; // 50ms = 20Hz
  • unsigned int sample;
  • unsigned long startMillis;
  • unsigned long timeCycle;
  • unsigned int signalMax = 0;
  • unsigned int signalMin = 1024;
  • unsigned char index = 0;
  • unsigned int peakToPeak[8];
  • unsigned int displayPeak[8];
  • unsigned int temp[8] = {0, 0, 0, 0, 0, 0, 0, 0};
  • unsigned int signalMaxBuff[8];
  • unsigned int signalMinBuff[8];
  • void setup() {
  • // Led matrix
  • lc.shutdown(0, false); // bật hiện thị
  • lc.setIntensity(0, 1); // chỉnh độ sáng
  • lc.clearDisplay(0); // tắt tất cả led
  • Serial.begin(9600);
  • }
  • void loop() {
  • startMillis = millis();
  • //peakToPeak = 0;
  • signalMax = 0;
  • signalMin = 1024;
  • // Get data in 50ms
  • while (millis() - startMillis < sampleWindow) {
  • sample = analogRead(sensorPin);
  • if (sample < 1024) {
  • if (sample > signalMax) {
  • signalMax = sample;
  • }
  • if (sample < signalMin) {
  • signalMin = sample;
  • }
  • }
  • // 20Hz - 64Hz - 125Hz - 250Hz - 500Hz - 1kHz (timeCycle = 1/F)(ms)
  • timeCycle = millis() - startMillis;
  • if (timeCycle == 1 || timeCycle == 2 || timeCycle == 4 || timeCycle == 8
  • || timeCycle == 16 || timeCycle == 32 || timeCycle == 40 || timeCycle == 50) {
  • signalMaxBuff[index] = signalMax;
  • signalMinBuff[index] = signalMin;
  • index = (index + 1) % 8;
  • delay(1);
  • //Serial.println(timeCycle);
  • }
  • }
  • // Delete pointer to array
  • index = 0;
  • // Calculation after get samples
  • for (int i = 0; i < 8; i++) { // i = row (led matrix)
  • // sound level
  • peakToPeak = signalMaxBuff - signalMinBuff;
  • // Map 1v p-p level to the max scale of the display
  • displayPeak = map(peakToPeak, 0, 1023, 0, maxScale);
  • // Show to led matrix
  • displayLed(displayPeak, i);
  • // Led drop down
  • if (displayPeak >= temp) {
  • temp = displayPeak;
  • }
  • else {
  • temp--;
  • }
  • lc.setLed(0, i, temp, true);
  • delayMicroseconds(250);
  • }
  • }
  • void displayLed(int displayPeak, int row) {
  • switch (displayPeak) {
  • case 0 : lc.setRow(0, row, 0x80); break;
  • case 1 : lc.setRow(0, row, 0xC0); break;
  • case 2 : lc.setRow(0, row, 0xE0); break;
  • case 3 : lc.setRow(0, row, 0xF0); break;
  • case 4 : lc.setRow(0, row, 0xF8); break;
  • case 5 : lc.setRow(0, row, 0xFC); break;
  • case 6 : lc.setRow(0, row, 0xFE); break;
  • case 7 : lc.setRow(0, row, 0xFF); break;
  • }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一:动态音乐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DQ2OTc2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二: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FFT算法)

   实验开源代码

  • /*
  •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 项目之二:FFT算法,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
  • */
  • #include <arduinoFFT.h>
  • #include <MD_MAX72xx.h>
  • #include <SPI.h>
  • MD_MAX72XX disp = MD_MAX72XX(MD_MAX72XX::FC16_HW, 10, 1);
  •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 double realComponent[64];
  • double imagComponent[64];
  • int spectralHeight[] = {0b00000000, 0b10000000, 0b11000000,
  • 0b11100000, 0b11110000, 0b11111000,
  • 0b11111100, 0b11111110, 0b11111111
  • };
  • int index, c, value;
  • void setup()
  • {
  • disp.begin();
  • Serial.begin(9600);
  • }
  • void loop()
  • {
  • int sensitivity = map(analogRead(A0), 0, 1023, 50, 100);
  • Serial.println (analogRead(A0));
  • for (int i = 0; i < 64; i++)
  • {
  • realComponent = analogRead(A7) / sensitivity;
  • imagComponent = 0;
  • }
  • FFT.Windowing(realComponent, 64,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 FFT.Comput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FT_FORWARD);
  • FFT.ComplexToMagnitud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 for (int i = 0; i < 32; i++)
  • {
  • realComponent = constrain(realComponent, 0, 80);
  • realComponent = map(realComponent, 0, 80, 0, 8);
  • index = realComponent;
  • value = spectralHeight[index];
  • c = 31 - i;
  • disp.setColumn(c, value);
  • }
  • }

网友:
  【花雕动手做】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二:八段音乐可视化动态频谱仪(FFT算法)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Nzg5NzEzNg==.html?firsttime=0

网友:

   项目之三:多档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开源代码

  • /*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 项目之三:多档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 */
  • #include <arduinoFFT.h>
  • #include <MD_MAX72xx.h>
  • #include <SPI.h>
  • #define SAMPLES 64
  • #define HARDWARE_TYPE MD_MAX72XX::FC16_HW
  • #define MAX_DEVICES 4
  • #define CLK_PIN 13
  • #define DATA_PIN 11
  • #define CS_PIN 10
  • #define xres 32
  • #define yres 8
  • int MY_ARRAY[]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 int MY_MODE_1[]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 int MY_MODE_2[] = {0, 128, 64, 32, 16, 8, 4, 2, 1};
  • int MY_MODE_3[] = {0, 128, 192, 160, 144, 136, 132, 130, 129};
  • int MY_MODE_4[] = {0, 128, 192, 160, 208, 232, 244, 250, 253};
  • int MY_MODE_5[] = {0, 1, 3, 7, 15, 31, 63, 127, 255};
  • double vReal[SAMPLES];
  • double vImag[SAMPLES];
  • char data_avgs[xres];
  • int yvalue;
  • int displaycolumn , displayvalue;
  • int peaks[xres];
  • const int buttonPin = 2;
  • int state = HIGH;
  • int previousState = LOW;
  • int displaymode = 1;
  •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 MD_MAX72XX mx = MD_MAX72XX(HARDWARE_TYPE, CS_PIN, MAX_DEVICES);
  •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 void setup() {
  • ADCSRA = 0b11100101;
  • ADMUX = 0b00000000;
  • pinMode(buttonPin, INPUT);
  • mx.begin();
  • delay(50);
  • }
  • void loop() {
  • // ++ Sampling
  •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
  • while (!(ADCSRA & 0x10));
  • ADCSRA = 0b11110101 ;
  • int value = ADC - 512 ;
  • vReal[i] = value / 8;
  • vImag[i] = 0;
  • }
  • FFT.Windowing(vReal, SAMPLES,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 FFT.Compute(vReal, vImag, SAMPLES, FFT_FORWARD);
  • FFT.ComplexToMagnitude(vReal, vImag, SAMPLES);
  • int step = (SAMPLES / 2) / xres;
  • int c = 0;
  •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 2); i += step)
  • {
  • data_avgs[c] = 0;
  • for (int k = 0 ; k < step ; k++) {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vReal[i + k];
  • }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step;
  • c++;
  • }
  • for (int i = 0; i < xres; i++)
  • {
  • data_avgs[i] = constrain(data_avgs[i], 0, 80);
  • data_avgs[i] = map(data_avgs[i], 0, 80, 0, yres);
  • yvalue = data_avgs[i];
  • peaks[i] = peaks[i] - 1;
  • if (yvalue > peaks[i])
  • peaks[i] = yvalue ;
  • yvalue = peaks[i];
  • displayvalue = MY_ARRAY[yvalue];
  • displaycolumn = 15 - i;
  • mx.setColumn(displaycolumn, displayvalue);
  • }
  • displayModeChange ();
  • }
  • void displayModeChange() {
  •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 if (reading == HIGH && previousState == LOW &&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
  • switch (displaymode) {
  • case 1:
  • displaymode = 2;
  •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 MY_ARRAY[i] = MY_MODE_2[i];
  • }
  • break;
  • case 2:
  • displaymode = 3;
  •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 MY_ARRAY[i] = MY_MODE_3[i];
  • }
  • break;
  • case 3:
  • displaymode = 4;
  •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 MY_ARRAY[i] = MY_MODE_4[i];
  • }
  • break;
  • case 4:
  • displaymode = 5;
  •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 MY_ARRAY[i] = MY_MODE_5[i];
  • }
  • break;
  • case 5:
  • displaymode = 1;
  •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 MY_ARRAY[i] = MY_MODE_1[i];
  • }
  • break;
  • }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
  • previousState = reading;
  • }

网友:
  项目之三:多档arduinoFFT浮点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Nzc4MzAzMg==.html?firsttime=0

网友C:
玩得不错啊,问下为啥顶部的一排LED为啥一直是亮的

感觉关掉的话效果更好

网友: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得不错啊,问下为啥顶部的一排LED为啥一直是亮的 感觉关掉的话效果更好

不同风格的,第二种就没有了

网友:
  项目之四:24段三级联FFT浮点多色频谱灯

  实验场景图

网友: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四:24段三级联FFT浮点多色频谱灯
*/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define SAMPLES 64
#define HARDWARE_TYPE MD_MAX72XX::FC16_HW
#define MAX_DEVICES  3
#define CLK_PIN   13
#define DATA_PIN  11
#define CS_PIN    10
#define  xres 24
#define  yres 8

int MY_ARRAY[]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int MY_MODE_1[]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int MY_MODE_2[] = {0, 128, 64, 32, 16, 8, 4, 2, 1};
int MY_MODE_3[] = {0, 128, 192, 160, 144, 136, 132, 130, 129};
int MY_MODE_4[] = {0, 128, 192, 160, 208, 232, 244, 250, 253};
int MY_MODE_5[] = {0, 1, 3, 7, 15, 31, 63, 127, 255};

double vReal[SAMPLES];
double vImag[SAMPLES];
char data_avgs[xres];

int yvalue;
int displaycolumn , displayvalue;
int peaks[xres];
const int buttonPin = 2;
int state = HIGH;
int previousState = LOW;
int displaymode = 1;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MD_MAX72XX mx = MD_MAX72XX(HARDWARE_TYPE, CS_PIN, MAX_DEVICES);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void setup() {

  ADCSRA = 0b11100101;
  ADMUX = 0b00000000;
  pinMode(buttonPin, INPUT);
  mx.begin();
  delay(50);
}

void loop() {
  // ++ Sampling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while (!(ADCSRA & 0x10));
    ADCSRA = 0b11110101 ;
    int value = ADC - 512 ;
    vReal[i] = value / 8;
    vImag[i] = 0;
  }

  FFT.Windowing(vReal, SAMPLES,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vReal, vImag, SAMPLES,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vReal, vImag, SAMPLES);

  int step = (SAMPLES / 2) / xres;
  int c = 0;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 2); i += step)
  {
    data_avgs[c] = 0;
    for (int k = 0 ; k < step ; k++)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vReal[i + k];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step;
    c++;
  }

  for (int i = 0; i < xres; i++)
  {
    data_avgs[i] = constrain(data_avgs[i], 0, 80);
    data_avgs[i] = map(data_avgs[i], 0, 80, 0, yres);
    yvalue = data_avgs[i];

    peaks[i] = peaks[i] - 1;
    if (yvalue > peaks[i])
      peaks[i] = yvalue ;
    yvalue = peaks[i];
    displayvalue = MY_ARRAY[yvalue];
    displaycolumn = 15 - i;
    mx.setColumn(displaycolumn, displayvalue);
  }

  displayModeChange ();
}

void displayModeChange() {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if (reading == HIGH && previousState == LOW &&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switch (displaymode) {
      case 1:
        displaymode = 2;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2[i];
        }
        break;
      case 2:
        displaymode = 3;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3[i];
        }
        break;
      case 3:
        displaymode = 4;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4[i];
        }
        break;
      case 4:
        displaymode = 5;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5[i];
        }
        break;
      case 5:
        displaymode = 1;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1[i];
        }
        break;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previousState = reading;
}

网友:

   项目之四:24段三级联FFT浮点多色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OTk4Mjkz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五:红白绿三色24段三级联频谱大方格灯(FFT算法)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7)---大方格频谱灯
   项目之五:红白绿三色24段三级联频谱大方格灯(FFT算法)
*/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MD_MAX72XX disp = MD_MAX72XX(MD_MAX72XX::FC16_HW, 10, 3);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double realComponent[64];

double imagComponent[64];

int spectralHeight[] = {0b00000000, 0b10000000, 0b11000000,

                        0b11100000, 0b11110000, 0b11111000,

                        0b11111100, 0b11111110, 0b11111111
                       };

int index, c, value;

void setup()

{

  disp.begin();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sensitivity = map(analogRead(A0), 0, 1023, 50, 100);

  Serial.println (analogRead(A0));

  for (int i = 0; i < 64; i++)

  {

    realComponent[i] = analogRead(A0) / sensitivity;

    imagComponent[i] = 0;

  }

  FFT.Windowing(realComponent, 64,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or (int i = 0; i < 32; i++)

  {

    realComponent[i] = constrain(realComponent[i], 0, 80);

    realComponent[i] = map(realComponent[i], 0, 80, 0, 8);

    index = realComponent[i];

    value = spectralHeight[index];

    c = 31 - i;

    disp.setColumn(c, value);

  }

}

网友:

   项目之五:红白绿三色24段三级联频谱大方格灯(FFT算法)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DAwMjE5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

   项目之四:FFT算法的双点阵屏的动态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EwNjcw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