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技术真的不行?

楼主:
新能源无线充电技术好像是近些年的热点,如今市场上好像很少见到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桩,手机充电也是从有线慢慢转至无线,那么新能源汽车充电也能像手机一样这么过度吗?那么你觉得新能源无线充电一直很难落地的原因有哪些?

优点:

  1、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没有外露的连接器,可适应多种恶劣环境和天气,避免漏电、跑电等安全隐患。

  2、使用方便,车辆只需停放到固定位置即可进行充电,并且不需要进行监管。

  3、电源及变压器隐藏在地下,更加节省空间。

缺点:

  1、功率小,只能慢充,传输效率要低于有线充电。

  2、感应式充电对于车辆位置要求比较严格。

  3、相比充电桩成本较高,并且各个品牌充电标准不一。

网友A:
无线充电在理论上效率就不会高,这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手机等移动设备对便携性要求高,体积、重量都不大,电池容量自然不会大,可以接受无线充电的低效率,带来的便利性好处与付出的效率代价相比,总体收益率为正。而电动汽车并不具备这个特性,甚至是完全相反,所以用无线充电的收益率为负,最多只能作为临时性的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在理论上效率就不会高,这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手机等移动设备对便携性要求高,体积、重量都不大,电 ...

要是电动车无线充电能够解决充电效率问题,那无线电动车无线充电或许就会开始普及了!

网友B:
2013年,韩国进行了24公里长的动态无线供电公交系统,功率100KW,效率85%,阻碍无线供电(充电) 应用的唯一原因是经济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3年,韩国进行了24公里长的动态无线供电公交系统,功率100KW,效率85%,阻碍无线供电(充电) 应用的 ...

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收益,看来还是需要有政策才行!

网友C:
缺点才是主要的根源。还是选择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点才是主要的根源。还是选择有线

这些缺点也是最难解决的地方!

网友D:
效率低 成本高 要改汽车的充电器设计

算下来成本太高

太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低 成本高 要改汽车的充电器设计 算下来成本太高 太鸡肋了

可能各方面都不太利好,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网友E:
在路口地面埋上无线充电,汽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路口地面埋上无线充电,汽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可以充电了。

我觉得很久以后,这种想法真的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路口地面埋上无线充电,汽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可以充电了。

一个项目的可行性要看它的市场价值和利用价值,请问汽车一天当中在红绿灯路口的累计停留时间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