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输出电压后如果电流在100uA以内,是否还会拉低输入的电压?怎么避免这...

楼主:
DC-DC电路,输出电压后如果电流在100uA以内,是否还会拉低输入的电压?怎么避免这种情况?需要监测电池电压做电量换算

在智能手环、TWS蓝牙耳机、计步器等电池容量很小的产品中,一般不会用LDO做降压,因为损耗较大。基本会用DC-DC芯片或者电荷泵MC34063这种芯片。深圳芯纳的XA2302B和凌特(ADI)的LTC1517 谁用过的?

TC1517ES5-3.3升降压IC 在输出3.3V负载为100uA的时候 会拉低输入电压多少V?(输入电压是单节锂电池电压,电压在3-4.2V之间)

如果换成XA2320B同等的输出和负载  输入的电压会不会拉低的更少?因为我需要监测电池电压,DC-DC电压拉低了电量就不准了,不过应该可以做补偿?

从电压的角度有哪些方法可以更精准的检测电池电量?(目前已经加了运放跟随进行了阻抗变换来抵消MCU AD口输入阻抗影响到检测准度的问题,同时MCU是不能断电的,意味着DC-DC要能工作,才有电源供给采样的MCU)目前暂时不采用电量计的方法,实现的周期较长

网友:
电压的角度的方法谈不上所谓更精准的检测电池电量

网友A:
小米的手环用的是TI的充电管理单元BQ24040

绿联TWS蓝牙耳机用的ETA9640,是钰泰半导体电源管理IC,1A线性充电

这颗料宣传上适用于移动电源及蓝牙耳机充电盒。钰泰ETA9640既负责给内置电池充电,也将电池输出升压为耳机和充电盒其他元器件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手环用的是TI的充电管理单元BQ24040 绿联TWS蓝牙耳机用的ETA9640,是钰泰半导体电源管理IC,1A线 ...

我需要知道的是电量计  不是充电IC   充电IC大把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知道的是电量计  不是充电IC   充电IC大把IC

这种电子手环的电量计都是集成的

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电池电量计方案-RT942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知道的是电量计  不是充电IC   充电IC大把IC

这么小电池仓,还想要比较精确的类似苹果手机里专用电量计,一般方案都不会这么搞,

充电仓充放电IC,线性充 放电0.5A,2灯或4灯的,都是电压显示方式比如PL75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电池仓,还想要比较精确的类似苹果手机里专用电量计,一般方案都不会这么搞, 充电仓充放电IC, ...

问题就在这里   当有负载的时候  去采集电压换算成电量  就不准了?

网友:
特别是在误操作,或者电池快要没电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压就会变化较大了。像TWS耳机和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这些产品电池也是很小,是如何做到精准测量电量的呢?电池也很小!难道都是用的电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