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酒精阀控制驱动电路MOS管GS烧坏的问题

楼主:
邀请:@RCSN   @strong161   参与回复

设计电路如下所示:

整个电路只有MOS管的G基烧毁,,其他均正常。请教下可能原因。

网友A:
大概是稳压管坏了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啊,除非R214、D215都开路,Vgs会达到接近24V,超过通常的±20V限制。这个MOS管的Vgs限制多少?

网友:
这是MOS管的资料

网友B:
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1,酒精阀是电感线圈吧,是感性负载,MOS管应该选100V以上的,你的才40V ,容易被感性负载抛电压击穿。

2,保护电路没做全,起码在P36两端接一个耐压100V以上的无极性电容做保护。

网友:
楼主按照我的试验一下,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B:
还有D23是肖特基二极管啊? 不用肖特基,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就行,电流电压大点的就好。看你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
实验的结果呢!感觉在g断加个电容就行,或者在g端串个电阻缓存一下

网友C:
莫非是低级错误

DS搞反了

求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1,酒精阀是电感线圈吧,是感性负载,MOS管应该选100V以上的,你的才40V ,容易 ...

支持这个分析!

另外,肖特基还是必要的,普通二极管速度不够,除非P36上有个小电容(0.1/1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非是低级错误 DS搞反了 求锤

不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稳压管坏了

稳压管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1,酒精阀是电感线圈吧,是感性负载,MOS管应该选100V以上的,你的才40V ,容易 ...

这个问题是偶发的,本身这个电路极少出问题,当然你的方案也对,工作也没问题。但就这个电路来讲,击穿的话D极不是应该先击穿吗?这个现象诡异就诡异在整个MOS管从表面看,只有G极明显的烧坏(烧焦,引脚都断了),DS应该是击穿了,但因为MOS管换了已无从考证。但是这个能量从哪里来才是我想知道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D23是肖特基二极管啊? 不用肖特基,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就行,电流电压大点的就好。看你负载电流有多大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5269-1-1.html
这是板子的现象,和这个结合看可能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