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显示器无法正常输出视频该怎么解决

楼主:
      在通过USB将显示器连接到工控机时,出现了无法正常输出视频画面以及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日常操作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工控机显示器无法正常输出视频呢?下面针对这两点给大家简单分析下。

      问题1:在通过USB将显示器连接到工控机时,出现无法正常输出视频画面的情况。
      回答:虽然大部分工控机支持双显或多显。比如可以通过DP、VGA、HDMI接口连接工控电脑,但偶尔也会出现错误,导致VGA没有输出,显示器自然也就没有画面了。上面问题是说通过USB接口连接工控机显示器没有反映,可以尝试把工控机CMOS清chu,再把显示输出的Auto改成USB,,然后重新启动,连接,即可正常输出视频画面。
      问题2:在通过USB将显示器连接到工控机时,出现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
      回答:通常在遇到这类故障时,需要先连接好工业电源线,检查插座与设备之间连接是否牢固,然后用USB线将显示器连接到您的工控机。将工控机显示器通过DP电缆,DP转换器连接到电源线上,再将其接入电源插口,这样就能正常充电了。
      问题3: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工控机显示器无法正常输出视频。
      回答: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显卡问题,例如显卡主控芯片接触不良或显卡插槽内灰尘过多;主板问题,工控主板板载功率电路耗散功率下降,或滤波电容严重漏电,导致电压降低等因素也会造成工控机显示器无法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