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池输出和电池防止反接电

楼主:
控制电池输出和电池防止反接电

第四个图应该能彻底关闭才对啊,输出回路和PMOS管的体二极管相反的方向啊(PMOS体二极管D→S),是PMOS的模型不对?

网友A:
你的图里,犯了一个基础错误,不管什么时候,G极得有偏置电阻来维持静态工作点,你看看工作不正常的那2个图,G极没有正确设置偏置,那么它的G极电压实际是靠管子内部的漏电流产生的(还有环境中的感应电势),这个电流很小,带负载能力很弱。

看我以你第4图为例仿真的结果:(万用表的内阻要设置为比较小的值,否则默认是1G,相当于开路,管子的漏电流也会使输出约等于电源电压。)

这是你原图的仿真,因为G极没有偏置电压,相反将一个电阻接在了输出D极,而D极通过万用表的内阻,对电池负极(地)形成放电回路,G极上漏电流产生的电压通过电阻到地,变成负偏,所以管子在导通状态 ,管子DS两端的压降完全等于GS开启的电压(因为如果GS开启电压变高,那么势必D极电压变低,通过电阻反馈到G极,G极电压也变低,因为是P管,导致管子DS开启状态变大,输出变高,形成一个恒压模式)。

如果将G极偏置正确设置,即将偏置电阻放在GS之间,那么G极电压等于电池电压,这时P管输出关断。第2图同理。

 再看万用表设置为1G内阻的情况,这时因为输出相当于开路,DS之间的漏电流会使输出端约等于电池电压。

网友:
要搞清楚电流方向,PMOS才能起到控制开关到作用,P管是S入D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里,犯了一个基础错误,不管什么时候,G极得有偏置电阻来维持静态工作点,你看看工作不正常的那2个图 ...

123不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里,犯了一个基础错误,不管什么时候,G极得有偏置电阻来维持静态工作点,你看看工作不正常的那2个图 ...

说白了是G和S之间要有偏置!  改过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A:
第2图之所以会出现导通,是因为MOSFET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在电池反接时是正向导通模式。第3图同理。所以实际的电池保护电路中,都是用2个MOSFET管背靠背连接(P管的话就是D与D直连,即2个管子的S端对外),这样不管电池是正向还是反向,总会有一个MOSFET管的内部体二极管是反向不通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完全关断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图之所以会出现导通,是因为MOSFET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在电池反接时是正向导通模式。第3图同理。所以实际的 ...

1和4不是已经实现了功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