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电赛D题基于互联网的摄像测量系统(D题)——双目视频测量系统

楼主:
一、电赛D题

二、双目视频系统物体运动轨迹

三、算法与控制(双目视差)

其中f为相机的焦距。

希望大神能帮忙分析分析!
现在电赛真是越来越难了,双目测量系统结合单摆运动!!!这个双目测量系统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
来自 6楼

网友:
激光笔周期摆动视频的测量

网友A:
走出大学的工程师们,是不是也喜欢做做电赛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出大学的工程师们,是不是也喜欢做做电赛题目

真心感觉这个题目的技术含量高,电赛题目引领学习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出大学的工程师们,是不是也喜欢做做电赛题目

很喜欢研究讨论,但是即使毕业了感觉也做不出来电赛题

网友B:
用这个相机直接躺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4912-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相机直接躺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4912-1-1.html

这是工业级的摄像机吧,成本上面电赛能承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业级的摄像机吧,成本上面电赛能承受吗

比赛还需要考虑成本吗?赢就完事了

网友:
可以在双目系统视场内标定一个双目系统,然后利用重映射矩阵、像素坐标、视差求三维坐标。二是利用单个相机标定后可以测三维中某点与相机光轴的夹角,联合两个相机中的同一个激光笔去列出四个方程,四个方程共四个未知数,求解后也可以得到激光笔或激光点的三维坐标,但是由于未做像素匹配,精度和直接双目系统比会低一点,二是调节光轴也会有一定困难,优点是计算速度快,不用做视差匹配。检测激光笔和激光点的话可以用轮廓检测,不行的话用轻量级目标检测,但是至少需要一个嵌入式的板子,模型部署可能会花功夫。

网友:
钟摆的周期计算方法

T=2pi/w=2pi*(l/g)^1/2

这里只能计算出L

利用L的两个分量应该可以计算出角度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