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抑制比怎么测量?

楼主:
想做出一个电源的电源抑制比与频率之间的曲线,不知道该怎么测量?

网友A:
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是在不同频率下测量该电源的电源抑制比,然后联点绘出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是在不同频率下测量该电源的电源抑制比,然后联点绘出曲线。

我有一个标称为输入电压12V输出为1KV的电源,我把输入电压给到12V测得一个输出电压,再把输入电压给到11.5V和12.5V各测得一个输出电压,然后通过这个
算出一值位 -52.4就是直流

那交流的我该怎么测呢,是在输入加一个正弦信号么,这个信号峰峰值加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标称为输入电压12V输出为1KV的电源,我把输入电压给到12V测得一个输出电压,再把输入电压给到11. ...

『那交流的我该怎么测呢,是在输入加一个正弦信号么,这个信号峰峰值加多大? 』

是在输入的直流上面叠加一个交流信号。该交流信号源必须能够通过输入的直流电流,且能够输出足够的交流电流。这样的交流电源因有特殊要求,即使是使用变压器输出,也需要稍特殊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标称为输入电压12V输出为1KV的电源,我把输入电压给到12V测得一个输出电压,再把输入电压给到11. ...

至于该交流信号加多大,完全看你测量的需要。信号太小,难以测量准确。在可以准确测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该交流信号加多大,完全看你测量的需要。信号太小,难以测量准确。在可以准确测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小 ...

既然我的输入是12V,那么我也加一个峰峰值为12V的交流信号,然后再调节直流电压11.5V-12.5V看输出变化,不同频率的信号都这么测就做出曲线了,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我的输入是12V,那么我也加一个峰峰值为12V的交流信号,然后再调节直流电压11.5V-12.5V看输出变化,不 ...

首先,施加12V峰峰值的交流信号不可行。该电源承受的输入电压实际上是12V-6V=6V到12V+6V=18V。该电源是否能够在6V~18V的输入电压下正常工作,大成疑问。

施加的交流电压,峰峰值最好在直流电源电压的十分之一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我的输入是12V,那么我也加一个峰峰值为12V的交流信号,然后再调节直流电压11.5V-12.5V看输出变化,不 ...

其次,“再调节直流电压11.5V-12.5V看输出变化,不同频率的信号都这么测”,这样测量出来的电源抑制比,不是该频率的电源抑制比。实际上,施加交流信号后,交流信号峰值就是三楼图片中的 Δ VVPS所以,施加交流信号后不必再改变直流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次,“再调节直流电压11.5V-12.5V看输出变化,不同频率的信号都这么测”,这样测量出来的电 ...

我现在是在12V加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信号,也就相当于电压在11.5--12.5之间变化就相当于 Δ VVPS,那我现在就有点不会算了,直流的时候 Δ VVPS是0.2,交流的时候我怎么看变化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在12V加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信号,也就相当于电压在11.5--12.5之间变化就相当于 Δ VV ...

这就对了。你的交流信号峰峰值1V,就是电源电压在11.5V~12.5V之间变化。就根据此值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在12V加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信号,也就相当于电压在11.5--12.5之间变化就相当于 Δ VV ...

『直流的时候 Δ VVPS是0.2 』

0.2 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时候 Δ VVPS是0.2 』 0.2 这个数值,哪里来的?

就是,当输入电压为11.5V时输出是1000V,输入电压是12.5V时输出为1000.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当输入电压为11.5V时输出是1000V,输入电压是12.5V时输出为1000.2V

『当输入电压为11.5V时输出是1000V,输入电压是12.5V时输出为1000.2V』

3楼图中,输出电压的变化是ΔVVOUT, 9楼所说是ΔVVPS,即电源电压变化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电压为11.5V时输出是1000V,输入电压是12.5V时输出为1000.2V』 3楼图中,输出电压的变化是&Del ...

直流的算法就是20log(1000.2-1000)/1000

                                     (12.5-11.5)/12

交流就不知道这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算法就是20log(1000.2-1000)/1000                 ...

直流,是你手动将电源电压缓慢地从11.5V变化到12.5V,交流,是使用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电源和12V直流电源叠加,使待测设备的电源电压按照交流电源的频率在11.5V和12.5V之间变化。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变化频率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计算方法并无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算法就是20log(1000.2-1000)/1000                 ...

你在使用使用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电源和12V直流电源叠加使待测设备的电源电压按照交流电源的频率在11.5V和12.5V之间变化的方法测量电源抑制比时,必须测量该设备输出电压的变化量。

测量输出电压变化量,因变化频率较高,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示波器读出输出电压的交流成份。但你的直流输出电压达1kV,示波器探头恐不支持这么高的直流电压。所以有必要先将该待测设备输出直流电压分压到几分之一,然后测量。测量时示波器探头放到交流档,以除去直流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算法就是20log(1000.2-1000)/1000                 ...

至于14楼中公式里的直流成份VVOUT,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示波器交流档测量出的是ΔVV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的算法就是20log(1000.2-1000)/1000                 ...

3楼公式中一共四个量: ΔVVPS、VVPS、 ΔVVOUT、VVOUT,现在四个量都有了,计算只要查一下对数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使用使用一个峰峰值为1V的交流电源和12V直流电源叠加使待测设备的电源电压按照交流电源的频率在11.5V ...

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峰峰值1V的正弦波和一个直流12V的电源链接以后,作用示波器交流耦合测不出来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峰峰值1V的正弦波和一个直流12V的电源链接以后,作用示波器交流耦合测不出来波形

我在4楼已经说过:“该交流信号源必须能够通过输入的直流电流,且能够输出足够的交流电流。这样的交流电源因有特殊要求,即使是使用变压器输出,也需要稍特殊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峰峰值1V的正弦波和一个直流12V的电源链接以后,作用示波器交流耦合测不出来波形

你的信号发生器,能够输出多大电流?是否能够承受12V直流电源输出的直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