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请教]Linux内核进入串口控制台后输出乱码

楼主:
内核态阶段,printk打印信息正常。

挂载根文件系统后(在其他板子上测试过,是可以运行的根文件系统),出现乱码。

自己编写的串口驱动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红包请教大神解惑: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240K
ramdisk_execute_command
execute_command=/linuxrc
execute_command start
)
 '
  '

    e
      B

               B
                 r
                      f
                        B

网友:
帮忙解决可微信转发200红包,诚心请教:

偶尔还出现如下错误:

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
[<c0048c0c>] (dump_stack+0x0/0x14) from [<c0080284>] (softlockup_tick+0xa0/0xc0)
[<c00801e4>] (softlockup_tick+0x0/0xc0) from [<c0069144>] (run_local_timers+0x18/0x1c)
 r7 = 00000001  r6 = 00000001  r5 = 00000000  r4 = C044DC40
[<c006912c>] (run_local_timers+0x0/0x1c) from [<c006918c>] (update_process_times+0x44/0x6c)
[<c0069148>] (update_process_times+0x0/0x6c) from [<c0048a58>] (timer_tick+0xc8/0xe8)

网友A:
休眠时间长了,被检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时间长了,被检测到了。

测试像中断问题,和裸机代码一样的,结果一上内核中断就出些奇怪的问题:报no interrupt pending中断、发送中断打印数据乱码、进一次接收中断就死机。只有点灯调试,也没找到其它好的调试方法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在中断上下文中使用了不可在中断上下文中使用的内核函数。run_local_timers里面看看是不是又请求了什么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在中断上下文中使用了不可在中断上下文中使用的内核函数。run_local_timers里面看看是不 ...

测试情况如下:timer中断独立运行是一直OK的,我加了3s一个打印。但当我键盘输入,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内核会疯狂进入timer中断,瞬间累计了超过10s的时间,提示BUG: soft lockup detected on CPU#0!。 timer中未请求锁。感觉这个现象太诡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情况如下:timer中断独立运行是一直OK的,我加了3s一个打印。但当我键盘输入,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内 ...

中断里面不要用打印之类的,那玩意就不是给你中断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