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插的USB口

楼主:
前些天淘了一个移动电源板,开始还没有觉得什么,后来发现这个USB A口比较特别,居然是正反插的。

网友:
普通的USB2.0和USB3.0高度是5.7mm

正反插的高度稍高一点

网友A:
这是属于那一代USB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属于那一代USB呢

以前听说过,好像是华强北的创新

网友B:
那插进去得时候应该有留出一定的缝隙吧?

网友C:
A口都正反插了!希望能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插进去得时候应该有留出一定的缝隙吧?

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口都正反插了!希望能普及

以后都是usb4.0,旧的usb2.0接口会逐步淘汰了。

网友D:
心里一直有个疑问,USB为什么不设计成圆形的,这样就不用考虑正反插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心里一直有个疑问,USB为什么不设计成圆形的,这样就不用考虑正反插的问题了

圆形的数据接口可能更不容易设计,增加成本。现在有圆形的磁吸充电接口,一种只能充电,一种支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圆形的数据接口可能更不容易设计,增加成本。现在有圆形的磁吸充电接口,一种只能充电,一种支持数据: ...

我想法草率了

网友B:
不过间隙好像不大,固定只靠中间那个柱会不会容易折断?

网友F:
这算是创新啊

可能在以后的应用中都替换成这样的或者用tpyeC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间隙好像不大,固定只靠中间那个柱会不会容易折断?

试了一下感觉还好,只要不是有意去破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算是创新啊 可能在以后的应用中都替换成这样的或者用tpyeC替换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里一直有个疑问,USB为什么不设计成圆形的,这样就不用考虑正反插的问题了

圆形的容易压扁,而扁的本来就是扁的

网友G:
好多年前的点子了,不光座子有,插头也有,microUSB也有

之前充电宝上用的很多,不过没怎么流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多年前的点子了,不光座子有,插头也有,microUSB也有 之前充电宝上用的很多,不过没怎么流行起来 ...

以后都用type-c了

网友G:
嗯嗯,其实还是手机行业冲击的,都统一typ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嗯,其实还是手机行业冲击的,都统一typec了

统一也是好事,不用带一堆线,价格也降低了。

网友H(2021-11-15):
现在接口各种各样,形式太多了,还有手环的,哪个厂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