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芯片第一坑Sipeed Tang Nano 4K跑例程

楼主: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玩板子总是卡在跑例程的问题上,上次是平头哥的蓝牙MESH板子,这次是Sipeed Tang Nano 4K这个板子。

板子下单后装了IDE也看了相关的手册和官方视频,今天收到板子准备跑一下LED例程。

编译非常快,也就一两秒钟功夫,可以说是秒杀xilinx的vivado。

不过下载程序时可就费劲了

这个板子插上USB线LED会亮

设备管理器里会多出一个虚拟串口

   下载时就提示找不到设备

我猜测可能是我哪个地方没弄明白,不过也可能是板子本身的问题,问题是遇到这种问题我从手册和网站里没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联系卖家,卖家让加群提问,现在已经在群里发了提问消息,等待回复。

网友:
自己找到解决办法,在Programmer里选Edit->Cable Setting->USB Cable Setting,点Custom LPT再点Query。

加一条搜索索引希望遇到相同关题的网友可以找到这个解决办法“Sipeed Tang Nano 4K,高云FPGA,GW1NSR,提示“No devices found”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的com口号32太大了。有的软件写程序时没考虑有那么大的COM口号,一般都是8号,16号以下,你注册表清一下COM口号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om口号32太大了。有的软件写程序时没考虑有那么大的COM口号,一般都是8号,16号以下,你注册表清一下C ...

问题解决了,不是串口号过大这个问题,我在Programmer里选Edit->Cable Setting->USB Cable Setting,点Custom LPT再点Query后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