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传感器

楼主:
 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么 自己画的 有点粗糙 ADVFC32的信号输入端,输入的是什么啊

信号是先经过advfc32 频率电压转换 再经过LM258放大器放大

还是 先放大 再用VFC转换啊

网友:
从画原理图的角度看,图画确实粗糙

原理上看,ADVFC32是一个电压频率转换器芯片,LM258是双运算放大器

楼主所问的问题,哪个先,可以简单看它们的输出引脚怎么连就行

网友:
258的输出脚分别到了ADVFC32两个正负电压端

而ADVFC32输出13脚通过r13,到r9,r9是个电位器到哪里去了,图未给出网络标号

图画的好多地方费解

网友:
ADVFC32的信号输入端,输入的是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