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标准库)和这些操作系统有没有关联性?用库函数不能写操作系统吗?

楼主:
固件库(标准库)和这些操作系统有没有关联性?用库函数不能写操作系统吗?

网友:
所有操作系统都提供多种服务的入口点

应该是系统调用和库函数之间有关联

网友A:
操作系统与库函数没有关联。库函数是对单片机的底层进行操作,操作系统是对你定义的任务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与库函数没有关联。库函数是对单片机的底层进行操作,操作系统是对你定义的任务操作。

这些英文开头的都是啥东西?

网友C:
固件库是固件库,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可以调用固件库,而且操作系统的很多部分也可以封装成库。

stm32库开发一般指裸机开发,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指嵌入式操作系统,如上说的,这些rtos都可以使用stm32的库,比如printf下面可以利用usart的字符输出。lwip和emxgui是网络和图形界面,同样,他们也可以使用stm32库对接口的网络外设和图形外设进行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英文开头的都是啥东西?

这是一什么什么套系列书

图片整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什么什么套系列书 图片整大看看

网上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库是固件库,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可以调用固件库,而且操作系统的很多部分也可以封装成库。 ...

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指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些也是通过keil用C语言编程 生成这些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件库是固件库,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可以调用固件库,而且操作系统的很多部分也可以封装成库。 ...

这些东西是不是和安卓、评估IOS、鸿蒙操作系统有相似的地方?这些是架构,可以在上面开发很多APP。那上面那些我看了下也可以做一些任务管理,具体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指嵌入式操作系统--------这些也是通过keil用C语言编程 生成这些操作系统 ...

是的,可以的。包括但不限于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是不是和安卓、评估IOS、鸿蒙操作系统有相似的地方?这些是架构,可以在上面开发很多APP。那上面 ...

操作系统的最大作用是简化你的应用的开发、运行和管理。如果你的应用比较简单,那么不用操作系统直接用stm32库是完全可以的,俗称裸程序。如果你的应用比较复杂,比如有网络功能,有显示功能,有输入输出等功能需求的情况下,用操作系统可以给你带来很大助力。并不是说复杂应用不可以裸程序,而是说复杂程序可以从操作系统上获得更多的开发、运行和管理支持。

关于操作系统,即便是实时操作系统,可以参考 相关教材。这个领域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库是固件库,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可以调用固件库,而且操作系统的很多部分也可以封装成库。 ...

1.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指嵌入式操作系统------也可以基于他们做APP开发吗?

2.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指嵌入式操作系统-,lwip和emxgui是网络和图形界面,这些和安卓Android,苹果IOS、华为鸿蒙是不是同类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1-11-9 17:51 固件库是固件库,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可以调用固件库,而且 ...

所有和应用相关的程序都可以叫app,app只是application这个名字,不要纠结名字。

android,ios <-> windows

freertos,ucos <-> wince

freertos,ucos更轻量。

鸿蒙不知道。

网友:
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lwip和emxgui------这些有何用处呢?基于安卓或者苹果都可以搞出来啊,比如各种应用程序和界面,都可以在硬件+操作系统的基础上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eertos,rt-thread,ucos,liteos、lwip和emxgui------这些有何用处呢?基于安卓或者苹果都可 ...

你咋不问问stm32上为啥跑不了windows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咋不问问stm32上为啥跑不了windows11?

那这些系统的作用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些系统的作用是?

钱多的买布加迪,钱少的买五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钱多的买布加迪,钱少的买五菱

这些系统和安卓不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系统和安卓不是同一类型的东西?

有钱,什么都不是问题。给钱,问题都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