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芯片第四坑综合提示ERROR (EX0320) : Can not find GAO specified net "...

楼主:
我使用的官方LED例程,想测试PLL就加了一个顶层文件,例化了原来的LED和新添加的PLL,综合时提示ERROR (EX0320) : Can not find GAO specified net "counter[23]" in netlist "led_top"

led_top里没有counter,counter是在led.v文件里的

后来我把led里的counter改为counter1,现在编译还是提示原来的错误,如果是编写错误,提示里的counter应该变成counter1才对。

我试过Clean,问题依旧。

网友:
最后我把新添加的文件删除掉,led恢复到原来的代码,综合时可以通过。但是我只是把counter改成counter1编译就又会提示刚才的错误。

感觉好像counter被记录在哪个除led_test.v以外的地方检测不到就会报错,而且定义counter的地方还必需是顶层文件。

网友A:
果严,在top文件里定义counter后提示led错误,再定义led后综合正常。

后来发现原来我定义了逻辑分析仪的文件,这个文件里添加了对应的网络作信号分析用,把.rao删除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严,在top文件里定义counter后提示led错误,再定义led后综合正常。   后来发现原来我定义了 ...

还是找到了原因,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