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录音与回放

楼主:
本例程演示RVB2601的录音与回放,因为音频数据需要大量的内存空间来存放,所以本例程不使用AOS,直接使用裸机。本例程在SDK中ch2601_helloworld中修改,

打开ch2601_helloworld例程,找到C-Sky\CDK\CSKY\PACK\aos\v7.4.3\src\main.c 修改如下

  • /*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
  • /******************************************************************************
  • * @file main.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CSI Source File for ma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14]@version[/url] V1.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02. June 2017
  • ******************************************************************************/
  • #include <yoc/sysinfo.h>
  • #include <yoc/yoc.h>
  • #ifdef CONFIG_OS_TRACE
  • #include <trcTrig.h>
  • #include <trcKernelPort.h>
  • #endif
  • #ifndef CONFIG_INIT_TASK_STACK_SIZE
  • #define INIT_TASK_STACK_SIZE 8192
  • #else
  • #define INIT_TASK_STACK_SIZE CONFIG_INIT_TASK_STACK_SIZE
  • #endif
  • static aos_task_t app_task_handle;
  • extern int main(void);
  • static void application_task_entry(void *arg)
  • {
  • main();
  • aos_task_exit(0);
  • }
  • void base_init()
  • {
  • }
  • #include "board_config.h"
  • #include "drv/gpio_pin.h"
  • #include <drv/pin.h>
  • #include <drv/pwm.h>
  • #include <drv/uart.h>
  • #include <drv/iic.h>
  • #include <drv/i2s.h>
  • #include <es8156.h>
  • #include <es7210.h>
  • #include <drv/codec.h>
  • int pre_main(void)
  • {
  • /* kernel init */
  • // aos_init();
  • //#ifdef CONFIG_OS_TRACE
  • // trace_init_data();
  • //#endif
  • //
  • // /* init task */
  • // aos_task_new_ext(&app_task_handle, "app_task", application_task_entry,
  • // NULL, INIT_TASK_STACK_SIZE, AOS_DEFAULT_APP_PRI);
  • //
  • // /* kernel start */
  • // aos_start();
  • void my_main(void);
  • my_main();
  • return 0;
  • }
  • #if 1
  • uint8_t data_pcm[1024*172];
  • static csi_gpio_pin_t key1;
  • static csi_gpio_pin_t r;
  • static csi_gpio_pin_t g;
  • static csi_gpio_pin_t b;
  • void key_led_init(void)
  • {
  • csi_pin_set_mux(PA7, PIN_FUNC_GPIO);
  • csi_pin_set_mux(PA25, PIN_FUNC_GPIO);
  • csi_pin_set_mux(PA4, PIN_FUNC_GPIO);
  • csi_gpio_pin_init(&r, PA7);
  • csi_gpio_pin_dir(&r,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init(&g, PA25);
  • csi_gpio_pin_dir(&g,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init(&b, PA4);
  • csi_gpio_pin_dir(&b, 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pin_set_mux(PA11, PIN_FUNC_GPIO);
  • csi_gpio_pin_init(&key1, PA11);
  • csi_gpio_pin_dir(&key1, GPIO_DIRECTION_INPUT);
  • }
  • static csi_uart_t g_uart;
  • void uart_init(void)
  • {
  • char send_buf[] = "uart_init \r\n";
  • csi_pin_set_mux(PA23, PA23_UART0_TX);
  • csi_pin_set_mux(PA24, PA24_UART0_RX);
  • csi_uart_init(&g_uart, 0);
  • csi_uart_baud(&g_uart, 115200);
  • csi_uart_format(&g_uart, UART_DATA_BITS_8, UART_PARITY_NONE, UART_STOP_BITS_1);
  • //csi_uart_send(&g_uart, send_buf, sizeof(send_buf), 50);
  • //csi_uart_send(&g_uart, "uart_init\r\n", strlen("uart_init\r\n"), 50);
  • }
  • static csi_iic_t g_iic;
  • void iic_init(void)
  • {
  • csi_pin_set_mux(PA9, PA9_IIC0_SDA);
  • csi_pin_set_mux(PA8, PA8_IIC0_SCL);
  • csi_iic_init(&g_iic, 0);
  • csi_iic_mode(&g_iic, IIC_MODE_MASTER);
  • csi_iic_addr_mode(&g_iic, IIC_ADDRESS_7BIT);
  • csi_iic_speed(&g_iic, IIC_BUS_SPEED_STANDARD);
  • }
  • int32_t iic_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
  • return csi_iic_master_send(&g_iic, addr, data, data_len, 1000);
  • }
  • int32_t iic_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
  • return csi_iic_master_receive(&g_iic, addr, data, data_len, 1000);
  • }
  • static csi_i2s_t g_i2s1;
  • void i2s1_init(void)
  • {
  •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 csi_pin_set_mux(PA26, PA26_I2S1_MCLK);
  • csi_pin_set_mux(PA2, PA2_I2S1_SCLK);
  • csi_pin_set_mux(PA5, PA5_I2S1_SDA);
  • csi_pin_set_mux(PA3, PA3_I2S1_WSCLK);
  • csi_i2s_init(&g_i2s1, 1);
  •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 设置I2S 为主机
  •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 设置I2S协议为I2S
  •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 设置采样宽度为16bit
  •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 设置采样率为16K
  •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 WSCLK的高低极性电平对应的声道
  •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 设置SCLK为FS的32倍
  •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 设置MCLK为FS的256倍
  • csi_i2s_format(&g_i2s1, &i2s_format);
  • csi_i2s_enable(&g_i2s1, true);
  •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imple_pcm[];
  • // extern unsigned int simple_pcm_len;
  • // csi_i2s_send(&g_i2s1, simple_pcm, simple_pcm_len);
  • }
  • static csi_i2s_t g_i2s4;
  • void i2s4_init(void)
  • {
  •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 if(CSI_OK != csi_i2s_init(&g_i2s4, 4))
  • {
  • csi_uart_send(&g_uart, "i2s4 init failed\r\n", strlen("i2s4 init failed\r\n"), 50);
  • }
  •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 csi_i2s_format(&g_i2s4, &i2s_format);
  • csi_i2s_rx_select_sound_channel(&g_i2s4, I2S_LEFT_RIGHT_CHANNEL);
  • csi_i2s_enable(&g_i2s4, true);
  • }
  • void i2s0_init(void)
  • {
  • static csi_i2s_t i2s_mclk;
  • csi_i2s_format_t i2s_format;
  • /* adc i2s0 pinmux init */
  • csi_pin_set_mux(PA10, PA10_I2S0_MCLK);
  • csi_i2s_init(&i2s_mclk, 0); ///< init input i2s
  • i2s_format.mode = I2S_MODE_MASTER;
  • i2s_format.protocol = I2S_PROTOCOL_I2S;
  • i2s_format.width = I2S_SAMPLE_WIDTH_16BIT;
  • i2s_format.rate = I2S_SAMPLE_RATE_8000;
  • i2s_format.polarity = I2S_LEFT_POLARITY_LOW;
  • i2s_format.sclk_nfs = I2S_SCLK_16FS;
  • i2s_format.mclk_nfs = I2S_MCLK_256FS;
  • csi_i2s_format(&i2s_mclk, &i2s_format);
  • csi_i2s_enable(&i2s_mclk,true);
  • }
  • es8156_dev_t es8156_dev;
  • es8156_config_t es8156_config;
  • es7210_dev_t es7210_dev;
  • es7210_config_t es7210_config;
  • void my_main(void)
  • {
  • csi_gpio_pin_state_t key1_state_last, key1_state_this;
  • uint8_t* pcm_data_p;
  • uint32_t pcm_data_len;
  • key_led_init();
  • uart_init();
  • iic_init();
  • es8156_dev.es8156_addr = 0x09;
  • es8156_dev.es8156_iic_read = iic_read;
  • es8156_dev.es8156_iic_write = iic_write;
  • es8156_config.data_len = ES8156_16BIT_LENGTH;
  • es8156_config.i2s_mode = ES8156_I2S_MODE_SLAVE;
  • es8156_config.i2s_protocol = ES8156_NORMAL_I2S;
  • es8156_config.i2s_rate = ES8156_I2S_SAMPLE_RATE_8000;
  • es8156_config.i2s_sclk_freq = ES8156_I2S_SCLK_16FS;
  • es8156_config.mclk_freq = ES8156_MCLK_256FS;
  • es8156_init(&es8156_dev, &es8156_config);
  • es8156_all_data_right_channel(&es8156_dev);
  • es8156_set_volume(&es8156_dev, 200);
  • es7210_dev.es7210_addr = 0x40;
  • es7210_dev.es7210_iic_read = iic_read;
  • es7210_dev.es7210_iic_write = iic_write;
  • es7210_config.data_len = ES7210_16BIT_LENGTH;
  • es7210_config.i2s_mode = ES7210_I2S_MODE_SLAVE;
  • es7210_config.i2s_protocol = ES7210_NORMAL_I2S;
  • es7210_config.i2s_rate = ES7210_I2S_SAMPLE_RATE_8000;
  • es7210_config.i2s_sclk_freq = ES7210_I2S_SCLK_16FS;
  • es7210_config.mclk_freq = ES7210_MCLK_256FS;
  • es7210_init(&es7210_dev, &es7210_config);
  • // es7210_mic1_set_gain(&es7210_dev,255);
  • // es7210_mic2_set_gain(&es7210_dev,255);
  • // es7210_mic3_set_gain(&es7210_dev,255);
  • // es7210_mic4_set_gain(&es7210_dev,255);
  • // es7210_adc1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 es7210_adc2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 es7210_adc3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 es7210_adc4_set_gain(&es7210_dev, 255);
  • i2s0_init();
  • i2s1_init();
  • i2s4_init();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write(&b, GPIO_PIN_HIGH);
  • while (1)
  • {
  • key1_state_last = key1_state_this;
  • key1_state_this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if((GPIO_PIN_LOW == key1_state_this)&&(GPIO_PIN_HIGH == key1_state_last))
  • {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 pcm_data_p = data_pcm;
  • pcm_data_len = 0;
  • while(1)
  • {
  • if(((pcm_data_len+1024)>sizeof(data_pcm))||(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read(&key1)))
  • {
  • break;
  • }
  • csi_i2s_receive(&g_i2s4, pcm_data_p, 1024);
  • pcm_data_p += 1024;
  • pcm_data_len += 1024;
  • }
  •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HIGH);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 csi_i2s_send(&g_i2s1, data_pcm, pcm_data_len);
  • csi_gpio_pin_write(&r, GPIO_PIN_LOW);
  • csi_gpio_pin_write(&g, GPIO_PIN_LOW);
  • }
  • }
  • }
  • #endif

编译,下载,运行,按住RVB2601开发板上key1按键开始录音,松开按键就开始回放录音了。

网友:
csi_i2s_* 函数 和 i2s_format 结构封装的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