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7) 实际应用

楼主:
免费测评-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7) 实际应用

     作为实际应用的评测,使用STM8S105S4-PKT来驱动这片智能屏。

安排如下:
    1、STM8S105S4-PKT的RS232串口连接到智能屏的RS232串口。
    2、STM8S105S4-PKT的ADC3原本连接一只电位器做ADC转换,就利用ADC3的转换结果数据驱动智能屏的一个进度条的显示。
    3、智能屏设置2个不同背景页面,第一页面安排一个密码触摸屏,它这个密码输入控件做得很贴心,输入的密码在窗口显示的是“*”号,这里假设输入6位密码123456,当按下“OK”键后,智能屏就自动从串口传送了密码字串:
AA 77 00 00 00 80 30 31 32 33 34 35 36 CC 33 C3 3C
    4、STM8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到返回的密码信息,判断如果密码正确,则发送第二页面显示命令:
AA 70 00 01 CC 33 C3 3C
   接着STM8进行ADC转换,并将转换结果返回智能屏,驱动进度条的显示:

AA 3D 00 08 00 00 00 63 CC 33 C3 3C

   SGTools的页面设置过程不再重复,请参考楼主前几贴。

密码键盘配置

进度条配置

部分代码

unsigned char Pass_OK[8]={0xAA,0x70,0x00,0x01,0xCC,0x33,0xC3,0x3C};
unsigned char ADC_dat[12]={0xAA,0x3D,0x00,0x08,0X00,0X00,0X00,0X50,0xCC,0x33,0xC3,0x3C};
void Send_OK(void)
{
for(Tx_Count=0;Tx_Count<8;Tx_Count++)
  {
   while (!(UART2_SR & 0x80));
      UART2_DR=Pass_OK[Tx_Count];
  }
}

void Send_ADC(void)
{
for(Tx_Count=0;Tx_Count<12;Tx_Count++)
  {
   while (!(UART2_SR & 0x80));
      UART2_DR=ADC_dat[Tx_Count];
  }
}

#pragma vector  = UART2_R_RXNE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2_R_RXNE_IRQHandler(void)
{
if(UART2_SR_RXNE==1)
    {
     Rx_buffers[Rx_Count++]=UART2_DR;
    }
  else
    if(UART2_SR_IDLE==1)
    {
      i=UART2_SR;
      i=UART2_DR;
      if((Rx_buffers[1]==0x77)&&(Rx_buffers[12]==0x00))
      {
        if((Rx_buffers[6]==0x31)&&(Rx_buffers[7]==0x32)
           &&(Rx_buffers[8]==0x33)&&(Rx_buffers[9]==0x34)
             &&(Rx_buffers[10]==0x35)&&(Rx_buffers[11]==0x36))
          Send_OK();
        Count=1;
      }
      Rx_Count=0;
    }
}

视频

     从评测过程体会到:这个智能屏编程操作简单,节省了图形编程的很大部分工作量。对硬件要求很低,只要8位单片机比如STM8S,就可以轻松驱动1024×600的TFT屏得到非常满意的显示效果。

    本次评测结束,谢谢EEWORLD,谢谢TOPWAY。

网友:
只要8位机的STM8S,就实现这个还是可以的,且显示的很清晰

网友A:
我觉得应用到传统的PLC上面,还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用到传统的PLC上面,还是非常合适的

这片智能屏让图形编程简单化,适合许多应用环境。

网友B:
这个图形化编程看起来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形化编程看起来真方便

确实是很方便

网友:
这款产品的网口功能是其特色呢,支持互联网远程控制,推荐您试用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