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测评】初识

楼主:
安信可PB-02-Kit蓝牙开发板是基于安信可PB-01模组而开发的,主打目标是智能照明。PB-02-Kit自带板载天线,RGB灯珠和冷暖灯珠,以供开发者调节和测试。

PB-02-Kit支持BLE Mesh组网,支持使用AT指令,支持SDK二次开发,支持天猫精灵语音直连控制,支持安卓/IOS APP控制以及微信小程序控制。

PB-02共有六路 PWM,可自行调节 RGB七彩灯和两路冷暖灯珠调节,并将模组的全部可用 IO 以排针的方式引出,以便于开发者的开发和调试。

此外,它集成丰富的资源,包括 AT 指令、SDK 二次开发,支持蓝牙 mesh 组网,以及安卓/IOS APP控制以及微信小程序控制,还支持天猫精灵语音直连控制;多个开发板互联,可用于 Mesh 组网调试,2.54mm 排针引出全部 GPIO/PWM/SPI/ADC 等接口,可自由搭配外设。

在软件开发方面,它支持以Keil进行开发,并提供UART 接口来烧录固件。

该开发板配备的硬件资源有:

1)标准 micro USB

2)以2.54mm 间距排针来提供 PWM/SPI/GPIO/ADC 接口

3)自带 R/G/B 三合一灯珠和冷/暖灯珠

4)自带复位按键和1个用户按键

开发板的几何尺寸为30mm(W)*45.5mm(H),外观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开发板正面

图2开发板背面

开发板各管脚的功能定义为:

序号

引脚名称

功能说明

ANT

天线引脚(注:PB-02 默认用的板载天线,无需外接)

RST

复位

P20

GPIO20,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AIO /麦克风偏置输出 *注:不支持中断功能

P18

GPIO18,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AIO / PGA 差分正输入 *注:不支持中断功能

P23

GPIO23,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注:不支持中断功能和ADC 功能。

SW1

6 SW1 GPIO24,所有功能均可配置/测试模式启动配置[0]。

SW2

GPIO25, 所有功能均可配置/测试模式启动配置[1], 此引脚 高电平上拉,开机启动进入测试模式。

P31

GPIO31,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注:不支持中断功能和 ADC 功能

P14

GPIO14,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AIO

P15

GPIO15,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AIO

P34

GPIO34,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注:不支持中断功能和 ADC 功能

P00

GPIO00,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JTAG_TDO *注:不支持 ADC 功能

P01

GPIO01,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JTAG_TDI *注:不支持 ADC 功能

P02

GPIO02,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JTAG_TMS *注:不支持 ADC 功能

P03

GPIO03,所有功能均可配置/ JTAG_TCK *注:不支持 ADC 功能

TM

烧录模式选择,此引脚高电平上拉,开机启动进入烧录模式

TXD

串口 URAT_TXD

RXD

串口 URAT_RXD

GND

接地

3V3

电源供电,典型值 3.3V

那么上电后是现象呢?

结果是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是电源指示灯被点亮也没有。

图3上电效果

随后又查看了一下原理图,还别说就是没有电源指示灯!

图4开发板原理图

还能指望啥呢?

看设备管理器吧,还别说有一个虚拟出的串口,见图5所示。

图5虚拟串口

这个串口又会带来啥信息呢?

设置好参数并打开串口,所给出的信息也不过如此,见图6所示。

图6上电效果

看来或许整个蓝牙啥的就可以控制板载RGB灯珠或是冷暖灯珠吧,该咋样配置呢,实在应该随开发板配置一个使用说明书,哪么扫个码也行呀!

网友A:
这个小板,支持支持蓝牙 mesh 组网,不能进行蓝牙连接么

好像Mesh的概念对于蓝牙技术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支持支持蓝牙 mesh 组网,不能进行蓝牙连接么 好像Mesh的概念对于蓝牙技术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 ...

看资料说需要3个板子才能 mesh 组网,单个板也就只有蓝牙 的份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说需要3个板子才能 mesh 组网,单个板也就只有蓝牙 的份儿了。

蓝牙mesh 一个就可以连手机呢 我上个月玩过,有帖子可以喵一下。

这个板子估计还要用串口软件发AT指令玩吧?

希望楼主的好贴。支持!!!

网友C:
“看来或许整个蓝牙啥的就可以控制板载RGB灯珠或是冷暖灯珠吧,该咋样配置呢,实在应该随开发板配置一个使用说明书,哪么扫个码也行呀!”

测评页面里产品资料汇总了他家资源,另外这个是官方提供板卡相关资源,你看看:

https://docs.ai-thinker.com/blue_tooth_p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说需要3个板子才能 mesh 组网,单个板也就只有蓝牙 的份儿了。

回头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或许整个蓝牙啥的就可以控制板载RGB灯珠或是冷暖灯珠吧,该咋样配置呢,实在应该随开发板配置一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jinglixixi 发表于 2021-11-9 16:40 看资料说需要3个板子才能 mesh 组网,单个板也就只有蓝牙 的份 ...

好的,回头仔细学习一下,争取能用上,以前接触蓝牙通信比较少,这次有板子可以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