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这是原理图,P36负载是一个电磁阀,额定值是24V/0.2A(max),出现G极烧毁的现象,万用表测量

GS间短路GD、SD之间都没有短路,不知道怎么回事,板子大批量生产,目前只有这一路出现

网友A:
此事颇蹊跷。从电原理图看,MOS管门极对源极最大只能是12V(R206和R214对24V电源分压)。更何况还有1N4740保护。

网友A:
『板子大批量生产,目前只有这一路出现』

板子上一共多少路?其它路均无此现像?

网友B:
Gate pin 烧毁现象看起来有较大电流流过,检查下PCB layout及是否有零件上错,如R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大批量生产,目前只有这一路出现』 板子上一共多少路?其它路均无此现像?

单板上有20路,目前这个单板生产了200块,这200块板子中,目前只有一块板的一路烧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事颇蹊跷。从电原理图看,MOS管门极对源极最大只能是12V(R206和R214对24V电源分压)。更何况还有1N4740保 ...

是呀,G极应该是瞬间注入了一个大电流,但是大电流从什么地方来是一个问题,另外怀疑是手碰到了静电电压超过G极最大电压将这个击穿了,但是看图上这管子烧毁的状态来讲,静电也没有那麽大的能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te pin 烧毁现象看起来有较大电流流过,检查下PCB layout及是否有零件上错,如R206

这个检查过了,电阻是对的,器件型号都焊接无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呀,G极应该是瞬间注入了一个大电流,但是大电流从什么地方来是一个问题,另外怀疑是手碰到了静电电压 ...

手(准确地说是人体)碰到MOS管门极导致损坏,这通常是在焊接时,如果板子已经焊接好,静电在10千欧电阻上通常不会产生会使MOS管损坏的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准确地说是人体)碰到MOS管门极导致损坏,这通常是在焊接时,如果板子已经焊接好,静电在10千欧电阻上 ...

现在通过静电发生器给G极打2KV的高压,一秒钟打5次,关键是打了之后万用表测量GS之间不通啊,这。。。。。。

网友:
那么假如1N4740坏掉呢

可以测量下其他相关的器件看看是否也有损坏

网友D:
估计你的PCB上G极回路有长线,导致瞬态耦合高压击穿G极,而1N4740未及动作。可以试试在G极与地间就近并联一低ESL的电容来吸收尖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PCB上G极回路有长线,导致瞬态耦合高压击穿G极,而1N4740未及动作。可以试试在G极与地间就近并联一 ...

是的,G极的线确实很长,整个板子母线供电电压是24V这个是与开关电源直联的,板子是四层板,层的顺序是Signal——GND——Power——Signal

24V1离这个G极的线比较远,24V2这个电源层与G极的线之间隔着一个GND层

“瞬态耦合高压”

高压你猜测可能是怎么产生的,静电?电网浪涌导致开关电源输出瞬间波动

耦合路径这个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G极的线确实很长,整个板子母线供电电压是24V这个是与开关电源直联的,板子是四层板,层的顺序 ...

只要是长线,周边存在强电磁干扰时就可能感生瞬态高压,跟是不是板上的耦合无关,存在板上耦合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劣化而已。另外,问题要分析,不能靠瞎猜,这一点比答案重要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G极的线确实很长,整个板子母线供电电压是24V这个是与开关电源直联的,板子是四层板,层的顺序 ...

栅源极并的电阻和钳位二极管地端若是通过过孔与内层GND连接的话,问题不大。你的问题如maychang所言,百撕不得骑姐!!必须得学医生上听诊器了,挂个波形很困难吗?

网友:
单板上有20路,目前这个单板生产了200块,这200块板子中,目前只有一块板的一路烧掉了,----这是个个例,无法判断原因,也许是外部的原因。

网友:
处理问题要能复原故障才可以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