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C语言的();【】;{}三种括号的使用

楼主:
keil中C语言的();【】;{}三种括号的使用

/*        名称: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说明:按下K1后加1计数,按下K2后减1计数,按下K3后清零。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待显示的3位缓冲
uchar Num_Buffer[]={0,0,0};
//按键代码,按键计数
uchar Key_Code,Key_Counts=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显示函数
void Show_Counts_ON_DSY()
{
        uchar i,j=0x01;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ts%10;
        for(i=0;i<3;i++)
        {
                j=_cror_(j,1);
                P0=0xff;
                P0=DSY_CODE[Num_Buffer[i]];
                P2=j;
                DelayMS(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0xff;
        P1=0xff;
        P2=0x00;
        Key_Code=0xff;
        while(1)
        {
                Show_Counts_ON_DSY();
                P1=0xff;
                Key_Code=P1;
                //有键按下时,数码管刷新显示30次,该行代码同时起到延时作用
                if(Key_Code!=0xff)
                for(i=0;i<30;i++) Show_Counts_ON_DSY();
                switch(Key_Code)
                {
                        case 0xfe: if(Key_Counts<255)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d: if(Key_Counts>0)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b: Key_Counts=0;
                }
                Key_Code=0xff;
        }
}

1.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要用空格、逗号?
2.什么情况下用小括号();中括号【】;还有大括号{}?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也是语法规定的。但是你要让人穷举所有情况,还是有点困难的。

想要了解这两个问题,看几遍C语言教材也能了解大概,更重要的是实践,形成记忆。

网友:
看到这个【】符号,一脸懵,原来是[]这个。

网友B:
你提的都是语法问题。

除了空格,空格一般是为了美化代码用的,如果不理解(),[],{}这三个括号的用法,建议多看书。

网友:
语法问题, 自己看书看不会的话, 找个视频教程一点点看, 有一些那种啰嗦版的, 就是说的很细致的,

网友C:
花一周时间仔细学一下,你就不在迷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花一周时间仔细学一下,你就不在迷茫了

搞硬件的  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的都是语法问题。 除了空格,空格一般是为了美化代码用的,如果不理解(),[],{}这三个括号的用法,建 ...

你说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也是语法规定的。但是你要让人穷举所有情况,还是有点困难的。 想要了解这两个问题,看几 ...

我在看啊哈C语言这本书  只有这样的书才看得懂 才能吸收  很多教材不是不看 而是看了一天只看了一页!不是卡在这个知识点就是卡在另一个知识点!进度异常的慢

网友D: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ts%10;  这些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硬件的  理解下

我还是搞软件的呢,pads,ad 照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10; Num_Buffer[0]=Key_Coun ...

Key_Counts的百位存在Num_Buffer数组的第2位,十位存在Num_Buffer的第一位,个位存在Num_Buffer的第0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ey_Counts的百位存在Num_Buffer数组的第2位,十位存在Num_Buffer的第一位,个位存在Num_Buffer的第0位

是说除以100取出整数,除以10取出余数,对10取余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说除以100取出整数,除以10取出余数,对10取余数?

假设你有一个数值123,然后123除以10等于12,然后对12求余10,则得到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有一个数值123,然后123除以10等于12,然后对12求余10,则得到2。

这个2就是十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有一个数值123,然后123除以10等于12,然后对12求余10,则得到2。

如果要取出百位1和个位3呢?有没有啥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取出百位1和个位3呢?有没有啥技巧

要得出百位就除以100再求余10,要得到个位直接求余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得出百位就除以100再求余10,要得到个位直接求余10

要得到千位呢?比如1234  得到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得到千位呢?比如1234  得到1

除以1000求余10

网友:
要得到万位  那是不是除以10000求余10  有没有啥规律或者说技巧

网友E:
必须搞本书看一下。因为要知道的还不止这几个东东。C语言语法的东西都要看。问起来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搞本书看一下。因为要知道的还不止这几个东东。C语言语法的东西都要看。问起来太费劲。

版主你好   我学写程序 从放弃到快要入门又到放弃  感觉超级难学  不像硬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必须搞本书看一下。因为要知道的还不止这几个东东。C语言语法的东西都要看。问起来太费劲。

你有哪些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哪些好的方法

先跑下例子,然后不懂就去看语法的书。看得有点意思了就回头再去看例子。后面就改动改动。

多看多练。就好了。

以后再看看8051带寄存器的官方参考手册。。。

如果是stm32这种还要看看sdk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2-2-10 11:53 你有哪些好的方法 先跑下例子,然后不懂就去看语法的书。看得有 ...

版主   不知道为什么  学C的效果非常的不好。。。看出一天都看一页 还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   不知道为什么  学C的效果非常的不好。。。看出一天都看一页 还没看明白

不熟悉的原因。看多了用多了就好了。坚持的话每天都会有些变化。一段时间变化会很大。

网友:
1234/1000=1

网友F:
不要期望看一遍书就懂了,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几遍,并多动手,网上查查资料,慢慢就会了。。。

网友:
我也是,看书感觉只能读懂不到一半的,剩下的只能是在实践中碰壁了,碰不到的只能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要期望看一遍书就懂了,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几遍,并多动手,网上查查资料,慢慢就会了。。 ...

学习能力是一种天赋  请相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学习能力是一种天赋  请相信

郭靖通过自身努力最终成为大侠。。。不是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郭靖通过自身努力最终成为大侠。。。不是没有道理。

幽默风趣  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郭靖通过自身努力最终成为大侠。。。不是没有道理。

那是小说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小说   哈哈

说明扎牢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对一种技术的灵活应用是源于你对它的深刻理解,你才敢放心使用

网友:
这么基础的问题,不去看书,还好意思让别人说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内容丰富,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