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的bor应用

楼主:
缓慢上电容易造成死机,考虑用bor欠压保护。手册上有一行,说bor是可以软件配置,但是并没有写明规格选择或者寄存器配置。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BlueNRG-1_2 DK 3.2.1\Library\CMSIS\Device\ST\BlueNRG1\Source\system_bluenrg1.c这个文件

里边有一些和BOR相关原函数

网友A:
谢谢,我也找到这边了,看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找到这边了,看的不是太清楚。

你直接调用SET_BORconfigStatus(enabled)看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