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测评】7.网络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
按照手册SAN-20-0023a(网络设置使用说明)

进行了设置和下载工程。

在工程中设置了网络的地址:192.168.10.10。然后通过USB下载到智能显示模块,然后上电。

使用TOPWAY Remote Update Tools V1.02进行网络通信,可是通信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请求解答

nmg

网友:
需要将自己的PC机,屏幕放置至同一个网段下。

并且,需要首先发送升级命令。

网友A:
屛幕中设置的IP需要与用户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才能通信,进入工程升级之前需要先发送“AA E3 00 CC 33 C3 3C“进入升级模式

网友:
按照各位大佬的经验,进行了如下升级程序:

1.设置IP地址:

2.然后打开网络助手,设置为TCPClient,IP设置为192.168.10.10,端口为1234,连接成功后,发送升级命令:AA E3 00 CC 33 C3 3C

发生成功后,屏幕出现黑屏。进入升级模块

3.打开使用TOPWAY Remote Update Tools V1.02进行网络通信,可以正常连接:并可以升级

网友:
但是,升级过程有又出现问题:

这又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屛幕中设置的IP需要与用户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内才能通信,进入工程升级之前需要先发送“AA E3 00 CC 33 C3 3C ...

已经按照步骤升级了,但是升级过程出现问题,请看帖子回复内容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按照步骤升级了,但是升级过程出现问题,请看帖子回复内容

拓普微官方工程师回复:

在开发工具中点击”F7“编译会生成"Output"文件夹,升级的文件选择编译后的文件夹”Output“

用户界面中升级的文件不是我们屏幕能识别的工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拓普微官方工程师回复: 在开发工具中点击”F7“编译会生成"Output"文件夹,升级的文件 ...

按照操作,已正常升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