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汇编语言的延时子程序实现单片机P2口循环点亮8个LED灯

楼主:
小白求大佬简单讲解一下

网友:
每次点亮一个灯,然后调用延时子程序。延时后,每次检查是否点亮第8个灯,如不是,再点亮下一个灯,如是,点亮第一个灯。

网友A:
所以,还需要一字节存储器。该存储器纪录当前点亮的是哪一个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需要一字节存储器。该存储器纪录当前点亮的是哪一个灯。

我是用keil4软件来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keil4软件来写的

用什么软件写汇编程序,和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写汇编程序,和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OKOK,了解,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OK,了解,大佬

其实,用延时子程序来循环点亮8个LED,是比较 “笨” 的方法。因为在延时过程中,单片机是在 “空转”,不能执行其它工作,仅仅是消耗时间而已。点亮LED的延时程序通常零点几秒,这零点几秒完全是浪费。

比较好的方法是利用定时中断。单片机都有定时器,一般还不止一个。在定时中断例程中设置一个计数器,对定时中断发生次数计数,到达一定次数后即点亮下一个LED。例如定时中断每10毫秒发生一次,要求每个LED点亮0.5秒,那么计数到50次,就在定时中断程序中转换到点亮下一个LED。两次定时中断之间,单片机可以执行很多其它工作。

网友:
用定时中断的另一个好处,是定时准确。

简单的延时,如果延时过程中发生了中断,中断执行的时间是不计算在延时时间内的,于是这次延时时间就会变长。定时中断就没有这个问题,除非关定时器,否则定时中断总是同样的时间间隔。

网友:
用定时器的中断来计算时间比较准确.这个用C写很简单吧.

网友:
用查表或循环左移来写一写吧

书上了示例程序改一改,网上很多的

北航周旭欣老师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就是汇编语言的

网友:
点个灯的话,主要是对端口的处理,可以定义位,从0位开始,比如拉低一会然后志高,同时1位制低,延时一会然后同样制高,依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