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Microchip直播:预配置Wi-Fi® MCU加快产品上市,简化生产

楼主:
直播主题:预配置Wi-Fi® MCU加快产品上市,简化生产|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第17场
内容简介:对于IoT产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过,对于工程师而言,如何生产、提供和保护实现安全IoT产品的隐私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次研讨会介绍了WFI32E01PC系列采用Trust&GO技术支持Wi-Fi的MCU,并论述这一解决方案如何在一个集成模块中提供由工厂编程、可验证的安全身份标识,从而大大降低生产IoT产品所需的复杂性和工作量。
直播讲师:许杰(Paul Xu) |Microchip 无线产品市场推广经理
FAQ详情:
1、Microchip 的WiFi mcu的通讯实时性有相关的评估数据吗
A:module 吞吐量 可以逹20Mbps, Ping test 延迟时间 ~2ms, 实时性高
2、IOT预配置,在操作上方便吗?
A:我们会提供aws, azure等云 IoT的范例, 方便客户开发连云的应用
3、Trust&GO技术,是否涉及相关软件,还是只需要硬件就可以实现?
A:T&G技术和运算 都是用硬件实现, 再配合软件库cryptoauthlib 使用
4、WFI32E01PC系列,目前供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A:请咨询当地销售和代理,谢谢
5、WFI32E01PC系列,是否有车规级的产品?
A:工业级
6、WFI32E01是有针对HMI有专门的优化设计吗?
"A:模块支持CVD Touch input, 我们有一个 ""WiFi Touch and OLED Display Demo""
https://github.com/MicrochipTech/PIC32MZW1_Workshop/blob/master/07_projects/README.md#step5
https://microchipsupport.force.com/s/article/Touch-Controller-in-PIC32MZW1---WFI32"
7、WFI32E01通过哪些安全认证?
A:EN62368-1
8、WIFI连接路由器的话,支持路由器中文协议名字吗?
A:可以
9、此wifi MCU是否可用于开发分布式Mesh?
A:这module 不支持 WiFi Mesh
10、对于多设备同时使用会不会掉线?
"A:我们的module是可以支持多设备同时使用
掉线的问题通常是跟所用的AP 有関, 有些AP对连接STA 的数量是有所限制, 所以会出现掉线情况 "
11、干扰设计如何规避
A:Reference Design Guidelines AN4218
12、贵公司的产品在保证链接安全的前提下,有没有跟主流的WIFI路由器厂家合作,提供更为简洁的物联网终端设备联网(配网)方案?
A:没有
13、模块还有哪些接口供用户操作的?
A:ETH, UART, CAN, CAN-FD, SPI, USB, ADC, CVD Touch input
14、模块可以申请吗
"A: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WFI32E01PC#buy-from-store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EV12F11A"
15、内置模块的安全性如何的?
A:模块有ECC608 secure element, TLS 用的keys可以安全保护而不被窃取, 增加了网络安全性
16、全功率工作是需要特殊散热吗?
A:Not Necessary
17、如果要提高抗噪性,一般要配多大的工作电压?
A:Typical 3.3V
18、替代有线的话,连接可靠性(不是被窃取)怎么保障?
A:模块的RF灵敏度可逹到92.5 dBm (n mode), 可确保模块在强干扰环境下连接AP, 软件也有重连AP 的功能
19、在硬件中执行数据过滤时是否还需要内核干预?
A:不需要
20、最小输入电压最大负载和最大输入电压与电小负载情况下纹波与噪声是多大?
A:是关于ADC 吗? 现时没有相关资料
21、WFI32E01采用何种封装?尺寸是多少?
A:54-PIN RF MODULE WITH SHIELD (6YX) - 20.5X24.5 MM [MODULE]
22、WFI32E01支持哪些通讯方式?
A:I2C, CAN , Ethernet...
23、WFI32E01穿墙能力如何?
A:穿墙能力取决于wifi的发射功率, 以及周边无线信号的分布情况; 很难直接给一个指标出来
24、WFI32E01编程实例能提供吗?
A:可以下载Harmony 软件库, 里面有wifi 实例代码
25、与配置芯片,还能开发吗
A:可以做二次开发,配合Harmony3 SDK与MPLAB X IDE,在已有WIFI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客户应用层程序,例如以太网、CAN、图形显示,触摸按键/滑条/滚轮,等应用。
26、用专门的硬件加密处理吗?
A:是的,使用的是硬件加密方案,包括专用加密芯片ATECC608 以及WIFI芯片内置的加密引擎。
27、WFI32E01能带多少分机,传输速率为多少?
A:在AP模式下支持8个station.
28、Microchip 的WiFi mcu有车规级的产品推出吗?
A:暂时没有
29、主频多少啊,封装形式呢
A:主频200M,封装有132-Lead DQFN (10x10x0.9 mm)芯片,以及20.5X24.5 MM [MODULE]模块
30、采用的是哪种数据Rom类型?
A:• 1 MB embedded Flash
31、这个WIFI什么内核的,如何开发?
A:200 MHz, MIPS32 M-Class Microprocessor Core, 16 KB I-Cache, 16 KB D-Cache,使用MPLAB X IDE以及Harmony3 SDK开发
32、这个MCU集成了内部ADC吗?ADC有效精度可达多少位?
A:2Mbps采样速率, 12bit精度
33、WiFi覆盖范围多广
A:30m ~50 m
34、WFI32E01工作温度是多少?
A:-40ºC to +105ºC
35、支持什么云平台?
A:AWS, AZURE and GOOGLE
36、MCU有没有熔断机制?
A:Code Protect
37、数据总线宽度是多少?
A:Downlink: UDP:45Mbps ㄝTCP:14-17;Uplink TCP:12-13 UDP:14018
38、每个不同的WFI32E01如何保证内置了不同了指纹?
A:ECC608 Secure Element
39、远程OTA的话,是使用什么协议?HTTP?
A:Harmony软件库中提供一个Http server的OTA例程
40、模块的功耗多大?有哪些低功耗模式?
A: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IC32MZ1025W104-MCU-and-WFI32E01-Module-with-Wi-Fi-and-Hardware-based-Security-Accelerator-Data-Sheet-DS70005425B.pdf Page:665
41、芯片的静电等级可以达到什么等级?
A:Human Body Model (HBM) (JEDEC JS-001-2017) ....2000V Changed Device Model (CDM) (JEDEC JS-002-2018) ......500V
42、mchp有自己的云,供免费或付费使用吗?
A:mchp 没有自己的云; 目前microchip 公司同阿里云, 亚马逊, google, 微软有合作, 可以提供相关的应用实例
43、外围电路还需要补充哪些?
A:Microchip wifi主页有个PIC32 WFI32E Curiosity Board, 工程师可以参考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来设计外围电路
44、贵司的安全方案有哪些成功应用案例?
A:Microchip的安全解决方案大量应用在汽车、工业、消费领域,应用场景包括云连接、安全通信、IP保护、安全更新、安全启动等。
45、这个MCU用的什么内核啊?
A:MIPS uAptiv UP Core
46、这型号MCU有啥特点?
A:PIC32MZ-W1高性能32位Wi-Fi MCU,一流的外设集,功能强大的Wi-Fi射频,一体化模块
47、数据传输是如何加密的?
A:TLS 1.3
48、驱动桥式电路时,需要加驱动芯片吗?
A:WFI32的I/O驱动能力一般在15mA左右, 最大的不超过22mA, 建议根据实际指标来设计电路
49、能耗上面能否讲一下
A:WFI32内置一颗MCU32, 可以灵活地在sleep , idle 模式下切换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建议下载WFI32E01的数据手册; 里面有章节会详细介绍wifi模块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的功耗情况;
50、可支持外设有哪些?
A:Wi-Fi, Ethernet MAC, USB, CAN, CANFD, SPI, I2C, SQI, UART,Touch触摸
51、wifi的信号强度能达到多大啊?
A:Wifi发射功率可以调节, 最大在20dbm左右
52、可以和模拟输出和数字传感器兼容吗?
A:WIFI芯片内置的MCU包含各种外设与GPIO,可以与大部分的模拟和数字传感器进行集成与兼容。
53、没有针对ALIYUN的TRUST&GO的预配置?
A:阿里云没有预配置,但是有相应的示例可以演示如何烧录阿里云密钥至WIFI模块的加密芯片,并通过WIFI加 密芯片与阿里云进行安全认证与通讯。
54、联网的话如何配置网络,有APP还是别的方式?
A:本wifi模块网络配置非常灵活, 可支持APP, 网页,WPS 等多种设置方式,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选用
55、WFI32E01PC系列,是否支持WIFI 6?
A:不support wifi 6 目前support 802.11 b/g/n
56、WIFI支持5G频段吗?
A:不支持5G; 仅支持802.11b/g/n 模式
57、关于这款安全协议WPA2和WPA3会自行切换吗?
A:程序可以配置去控制WPA2, or WPA3
58、wi-fi处理器除了处理网络链接,还能做其它运算吗?
A:除了WIFI和以太网功能, 该模块可以当作一个通用MCU32单片机来使用, 内含了大部分基础外设
59、如何保证内置WIFI通讯的安全性
A:传输层面可以结合模块板载的加密芯片以及wolfssl、mbedtls实现基于硬件加密的TLS连接来保证WIFI通讯的安全。WIFI认证方面最高可支持企业级WPA3认证。云端认证是通过加密芯片与Cloud完成双向加密身份认证,目前可以支持的云端认证包括Amazon, AZure, Google, AliCloud 。
60、WFI32E01支持最大的通讯带宽?
A:从Microchip WFI32模块的吞吐率测试来看 TCP downlink 14-17Mbps, Uplink 12-13Mbps; UDP downlink 45Mbps, uplink 14-18 Mbps
61、wifi是双频的吗?
A:单频模块, 仅支持2.4G
62、一体化模块WFI32E01PC的天线增益是多少?MCU发射功率是否可调?还是自动增益?
A:发射功率 可调,最大20dbm
63、不是模块的话要另外的加密芯片?
A:非模块可以根据需求,也可以使用软件加密方案来存储密钥,相应的安全等级会低一些。
64、请问应用上那个场合更多点?
A:该产品除了有WIFI功能外, 本身还有众多外设(包括 以太网接口,CAN bus等), 可以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及汽车等对应用场景
65、wifi的频点是多少?
A:该产品支持 IEEE 802.11b, g,n ; 频段有2.412 GHz ~ 2,472 GHz (2400 ~ 2483.5 MHz ISM band)
66、成本怎么样?与乐鑫比有优势幺?
A:更多源代码的范例程序
67、HTTPS、MQTT这些协议都支持幺
A:工程师可以下载使用Harmony软件库, 有相关例程可供参考
68、公钥,除了我自己,你们也能知道吗?
A:公钥是可以公开的,私钥需要保密。私钥是在安全芯片内存生成的,且无法读取,是没有任何查看的。
69、功耗控制的信息?
A:功耗主要从两部分考虑 1. WiFi的发射功率 17-20dbm 2, 芯片本身的主频, 以及开启的内部模块 。 工程师可以下载WFI32的数据手册获取详细的资料
70、预配置WIFI方案的芯片,是可采用硬件加密还是通过全软件协议加密处理
A:加密引擎 数据加密 – AES, TDES 公钥 – ECC, ECHD, ECDSA, Curve25519, Ed25519
71、模块平时最大电流多大?
A:建议下载WFI32E01的数据手册; 里面有章节会详细介绍wifi模块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的功耗情况
72、WFI32E01有哪些引脚接口?
A:具体信息可以参考WFI32E01的数据手册,除了WIFI接口, 还预留了丰富的基本外设以及普通I/O口
73、EMC抗干扰怎么样
A:开发板以及模组自身都是经过了产品级的EMC测试
74、底层外设的配置有相关的软件吗?
A:开发底层外设时, 该模块就相当于一颗MCU32单片机。 工程师可以使用Microchip 的Harmony 图形化开发套件来设置你的内核及外设。 当然, 所有WIFI的API应用也使用Harmony来开发,Microchip在Harmony下放置了大量WIFI例程代码
75、可以接入腾讯云,阿里云亚马逊云马?
A:可以
76、可以实现远程安全升级吗
A:可以
77、可以使用外置DAC吗
A:可以
78、可以通过OTA升级吗
A:可以! 该wifi模块配合Harmony库中OTA例程, 可以实现远程升级功能
79、软件方案的接口都支持哪些?是否能够进行远程OTA升级?
A:可以参考其他网友类似问题答案; 有例程支持HTTP Server的OTA升级
80、WFI32E01PC系列,是否提供软件参考代码?
A:可以到harmony 软件库中下载实例代码, 所有例程都是开源 免费
81、提供产品源代码幺
A:可以了解一下Microchip Harmony 软件库, 里面有开源例程代码
82、官方有开发板或模块出售吗?
A:可以联系您当地Microchip 办事处
83、有段码液晶的接口吗?
A:没有,但是可以通过外接SPI、I2C转段码的芯片来扩展支持 段码屏幕应用。
84、Microchip提供的IDE和库等资源收费吗?
A:免费对用户开放;
85、不需要再单独外置一颗加密芯片就能实现高安全性了吗?
A:模块方案(WFI32E01PC)内置了加密芯片,芯片方案(PIC32MZ1025W104)可以通过外置加密芯片方案(ATECC608B)来实现和模块一样的硬件加密等级。当然也可以使用软件方案,只是安全等级会低 。
86、这个是模块?不是芯片?
A:目前有模块和芯片两种销售模式
87、支持通过蓝牙配置吗?
A:目前这款是WiFi 无蓝牙功能
88、能可以直接支持以太网通讯吗?不需要外部其他硬件
A:内置了MAC, 还需要外界PHY和网络变压器实现以太网通讯
89、极限测试下发热情况?
A:请下载WFI32E01的数据手册, 查阅THERMAL OPERATING CONDITIONS 参数
90、有内部集成了OTG USB接口吗?
A:是的, 内部有一个 FULL Speed USB2.0模块, 可以支持USB DEVICE, HOST以及OTG
91、这个MCU目前大批量供货了吗?
A:是的, 已经量产
92、Microchip的Wifi安全是由软硬件配合来解决的吗?
A:是的,通过硬件和软件的整体方案实现。
93、WIFI配置为主从模式都可以吗?
A:是的; 可以配置为SoftAP模式, 也可以连接标准AP
94、预置的wifi支持什么频段,2.4和5G都支持吗
A:适用802.11 b/g/n , 不支持5G 频段
95、与阿里云和华为云的使用,与google云有区别吗?
A:数据交互这块基本差别不大,例如都可以使用MQTT协议。区别主要是设备登录认证的流程。
96、模块的资料哪边下载?
A:所有的资料可以在Microchip 官网 WFI32的器件主页上下载, 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 也可以联系您所在地M公司的工程师
97、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下载?
A:所有资料都可以通过产品主页进行下载,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WFI32E01PC
98、软件烧录的话用的什么软件
A:通过MPLAB XIDE 和IPE 实现调试和烧录
99、使用模块的话,外围要加哪些电路?
A:外围电路也可以参考开发板的原理图PIC32 WFI32E CURIOSITY BOARD,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EV12F11A,主要是3.3V的模块供电。如果需要CAN,以太网等,外部在增加相应的接口芯片。
100、国内可以正常连接使用google云吗?
A:网络有限制, 用不了
101、受温度变化影响对网络情况?
A:需要看当时环境 温度只是影响Throughput
102、可以从哪里可以下载trust go 器件的公钥和相关证书?
A:用户登录www.microchipdirect.com网站,在自己的账号下可以下载所订购器件的manifest文件,内含公钥和证书。
103、WIFI的底层各种协议使用,官方都有历程的吧?
A:有的,Harmony3 SDK中包含了各种例程,例如WIFI Station,AP,TCP、UDP,HTTPS,TLS等例程
104、有评估板吗
A:有评估版,PIC32 WFI32E CURIOSITY BOARD,板载调试器,开发板官网地址,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EV12F11A,购买地址,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dev-tools/EV12F11A
105、这个WFI32E01只卖模块,不卖芯片?
A:有芯片产品,PIC32MZ1025W104
106、这个预配置是不是需要有专门的工具吗?
A:预配置的加密芯片已经烧录了密钥(provision),无需再次烧录。如果需要再次配置,可以通过MCU的I2C或者GPIO对芯片进行配置。
107、这个wifi开发是库还是源码?
A:源代码
108、抗干扰性能如何,能否应用在电磁环境复杂的装置里?
A:在WiFi设计之处没有想到会这麽普及,原来规划了11个信道,一个区域11个无线设备足够了。但之后WiFi两次升级提速,一个设备同时使用2个信道或4个信道进行传输,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一个设备使用4个信道,两个设备要相隔5个信道才不会相互干扰,即1、6、11相互隔开,致使一个区域只能有3个无线设备,显然有点少,容易发生同频干扰。
109、WFI32E01支持100Mhz以太网,后续有计划支持到更高速度吗?
A:暂时支持到100M ethernet
110、常用的HTTP,MQTT等协议都支持吗?
A:支持
111、WFI32E01PC系列,软件开发支持哪些集成开发环境(IDE)?
A:支持使用MPLAB X IDE开发和调试,以及Harmony3代码配置器生成代码。
112、MCU的主频多大,有哪几种封装方式?
A:主频200Mhz, 芯片本身是132PIN的DQFN封装
113、哪些功能放在预配置里了?
A:主要是设备自身的私钥,以及云端针对设备的签名证书,包括Amazon,Azure,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