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频率合成器和信号发生器是同一个概念吧?

楼主:
DDS频率合成器和信号发生器是同一个概念吧?

可以理解成用编码形成不同的数字 ,不同的数字对应不同的输出信号?那跟数模转换器也是类似啊?DA转换!不同的编码对应不同的信号幅度、相位、频率?

网友:
不一个概念吧

信号发生器不一定非要用数字形式实现吧

DDS明显是纯数字的东西

网友A:
很显然, DDS是更复杂的DAC, 输出级肯定还是DAC, 但是怎么输出, DDS需要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 普通DAC的话, 就简单的多了,当然输出的不行稳定度, 精度, 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 DDS是更复杂的DAC, 输出级肯定还是DAC, 但是怎么输出, DDS需要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 普通DAC的话, ...

周工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 DDS是更复杂的DAC, 输出级肯定还是DAC, 但是怎么输出, DDS需要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 普通DAC的话, ...

让我联想到,跟锁相环PLL有相似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 DDS是更复杂的DAC, 输出级肯定还是DAC, 但是怎么输出, DDS需要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 普通DAC的话, ...

锁相环通常由鉴相器(PD,Phase Detector)、滤波器(LF,Loop Filter)和压控振荡器(VCO,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3部分组成前向通路,由分频器组成频率相位的反馈通路,如图2所示。

图2 锁相环原理图

锁相环的工作原理是检测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相位差,并将检测出的相位差信号通过鉴相器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经低通滤波器滤波后形成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电压,对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实施控制,再通过反馈通路把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频率、相位反馈到鉴相器。

锁相环在工作过程中,当输出信号的频率成比例地反映输入信号的频率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值,这样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就被锁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 DDS是更复杂的DAC, 输出级肯定还是DAC, 但是怎么输出, DDS需要更复杂的数字电路控制, 普通DAC的话, ...

DDS可以精准的输出频率  分辨率高  区分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