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RISC-V GCC之:链接脚本学习笔记(二)

楼主:
上一篇介绍了部分链接脚本知识,这次我们用MRS(MounRiver Studio)中内置的CH57x系列模板工程来具体实践一下:

1 入口

ENTRY 关键字,确定程序入口在_start处

2 内存布局

内存分配,FLASH只读可执行,起始地址为0x00000000.大小为448K,448K也可以写成16进制;RAM读写可执行,起始地址为0x20003800,大小为18K。

3输出段

.init输出段,提供了两个符号_sinit和_einit,_sinit为FLASH起始地址,紧接着4字节对齐之后放的是输入段.init,这个输入段可以在start_CH573.S中看到,是起始跳转。

这两个段是将本来默认放在FLASH 中的代码放到RAM中去运行,.highcodelalign段起始地址4字节对齐,符号_highcode_lma是FLASH 中已经排布到的地址,注意.highcode段运行在RAM中,其中 ”.” 是在RAM中的地址,在这里就是RAM起始地址,_highcode_vma_start与此相同,在这个输出段中有  .vector .vertor_handler .highcode输入段,四字节对齐之后又提供了一个此段结束的地址_highcode_vma_end ,这两个输出段中定义的三个符号是为了将FALSH 中的代码搬运到RAM里取运行,同样可以在start_CH573.S中可以看到

使用和上面同样的写法,可以自定义将源码中的函数或者数据自定义到RAM中执行,只需要在源码中指定其section属性即可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UINT16 Get_Calibration_Cnt_RAM( UINT16 loc ){

...

...

.text段是存放在FLASH,运行时地址也在FLASH中。

首先说下__global_pointer这个符号,RISC-V内核中有一个GP寄存器,可以用来访问其地址内+/- 2K的数据,只需要一条汇编语句即可,如果不在范围内,就会使用auipc或者lui配合其他包括低12位立即数的指令来访问,可以手动调整其位置,使频繁用到的数据在其访问范围内可以有效的减少代码大小。

此三段可以看成一个部分,首先.dalign中”.”的值是一个表达式,ORIGIN(RAM)是RAM 的起始地址,MAX(0x800,SIZEOF(.highcode))代表0x800和.highcode段中的最大值, “.”等于两值相加,.dlalign定义了符号_data_lma,是FLASH排布到此处的地址,.data段中_data_vma与.dalign中的”.”地址相同,因为中间没有占用RAM区的数据,_data_vma,_data_lma,_edata,三个符号为搬运数据到RAM 中提供了地址,同样可以在start_CH573.S中可以看到

其中data中的输入段具体有哪些类型变量,对应哪种段,有兴趣的可以到对应的MAP文件中查看,如下图所示

.bss存放未初始化的变量或者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其中COMMON段比较特殊,有机会专门在说一下,_sbss和_ebss为清零提供地址,同样可以在start_CH573.S中可以看到

设置栈,起始地址放在RAM最上层。

网友:
链接脚本。gnu ld 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