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测评】8.智能显示屏lua脚本如何下载?

楼主:
上一篇网络通信终于解决了,使用网络下载比USB下载方便很多呀。可以推荐使用。

现在又遇到问题就是:智能显示屏支持脚本lua,但是我没有弄明白,这个如下下载到显示屏,或者脚本如何与显示屏通信呢?

网友:
测试可以

如何测试呢????

网友A:
脚本是我们拓展的一个功能,用户可以编写脚本程序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用户编写的lua脚本可以通过右侧的资源栏找到“LUA”鼠标右键导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本是我们拓展的一个功能,用户可以编写脚本程序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用户编写的lua脚本可以通过右侧的 ...

导入以后是自动运行码?界面上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入以后是自动运行码?界面上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导入LUA脚本后,编译下载到屏幕中会自动运行。

LUA脚本一般都是结合界面中的内容进行设计的。具体可以参考TOPWAY提供的Lua脚本库函数,配合开发界面。

网友:
采用SciTE Lua 编辑器编辑完成后可另存为 .lua格式的文件。采用SciTE Lua 编辑器编辑完成后可另存为 .lua格式的文件。  然后4楼 朋友所示方式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