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
今天面试,面试官问我一个问题

串口中断里来了一帧数据,没来得及处理,又来了一帧数据。

应该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胡乱说。

把前一帧覆盖掉,或者转存到其他变量里,先处理完后来的,再

处理前面一帧。

请高手指教该如何回答?谢谢!

网友:
不同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可以丢弃旧数据,有的就需要先缓存,处理旧数据后在处理新数据。

网友:
主要看数据的重要性,不重要的数据,一般直接采用覆盖。对于重要的数据,把接收缓存做大,都进行存贮。依次处理。

网友:
1. 串口如有FIFO这类寄存器,可存几个帧数据,且沒有满,新来的这帧数据就不会丢失。
2. 串口如沒有FIFO,旧的如来不及处理,则会被新的盖掉。“串口中断有数据来不及处理,又来新的” --- 表示有其他中断正在运行,其中断优先权不低於串口中断,且其运行时间超过串口前后2帧间隔时间;这有2种情形:一为串口数据丢失不重要,另一则为中断设计有问题。

网友:
方法有很多,拿最极端的来说,这个数据很重要,而且是连续的不能丢,且串口的硬件FIFO也满了。

场景1:如果当前正在处理前一帧的内容,但是后面一帧的内容比较重要,可以中断当前一帧的处理,并保存现场,如果保存不了现场,就保存前一帧的原始数据,先去处理后一帧。

场景2:如果数据是连续的,肯定需要先处理前一帧,那后一帧就存在自己定义的缓存里面。

场景3:如果是采用RTOS系统,则可以再开一个任务处理后面一帧的数据,两帧数据等于同时处理。

网友:
方法有很多,拿最极端的来说,这个数据很重要,而且是连续的不能丢,且串口的硬件FIFO也满了。 场景1:如果当前正在处理前一帧的内容,但是后面一帧的内容比较重要,可以中断当前一帧的处理,并保存现场,如果保存不了现场,就保存前一帧的原始数据,先去处理后一帧。 场景2:如果数据是连续的,肯定需要先处理前一帧,那后一帧就存在自己定义的缓存里面。 场景3:如果是采用RTOS系统,则可以再开一个任务处理后面一帧的数据,两帧数据等于同时处理。

解析非常到位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还有一种处理方案处理极端情况:数据非常重要,数据是连续的,缓冲满了,暂时无法处理。通常可以加入贞结构,且设计数据接收应答。这时可以发出要求发送者暂停发送。如果没有应答怎么办呢,可以让发送者发两次以上。将两次的数据综合接收。

网友:
如果这种情况是偶发性的,那么缓存大概率是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这种情况是常态,说明你的硬件系统负载已经到极限了,一点余地都没有,可以考虑用响应更快运行更快的硬件。

如果就算加钱做出来的硬件系统都不能满足你的数据压力,那就只能协调业务减轻数据压力。

如果以上都不行业务压力也不能调整,那就考虑用再加一级前端数据转发,把压力分散到两个或以上的硬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