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将PCB里的一个2D线框设置为丝印层?

楼主:
如图,是Altium designer 16的PCB截图,请问如何一次性将PCB内这一部分的2D线设置为丝印层?而不是一段一段的设置。发现即便选中一整圈,右键属性设置为overlay之后,也只设置了一段,还得一段一段选。

网友:
顶层丝印层是TOP OverLay

网友:
按住shift全选之后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选中后,双击,点开对话框,下拉,选择Top  OverLay

网友:
感谢指点!

找到方法了:选中这个2D线框的一部分,然后按Tab键选中整个线框,再按住Shift,双击线框,进入PCB Inspector对话框,将Layer设置为overlay就可以了。

网友:
在top overlay层画线

网友:
top overlay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