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几天我使用高云FPGA的感受

楼主:
前几天买了Sipeed Tang Nano 4K的板子,FPGA芯片是小蜜蜂家族的GW1NSR-4C,本来就寻思弄回来试试,没抱什么希望,收到后调试也是经常出问题。

今天给板子改BANK电压,用了一会就给这个板子送走了。我感觉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FPGA应该没坏。这种小板子功能都是定死的想做点改动很不方便。

板子上有2.5v的IO,因为连接到HDMI接口,可能是静电保护芯片的影响,75MHz的频率跑不起来,后来把3.3V的改成3.5V,因为没有对应的电阻,我原来2.5V的电阻和3.3V的替换了,这样2.5V就变成了3.3V,3.3V就变成了2.5V,正常使用了一会后就坏了。

除了这些问题,这几天的使用让我觉得高云这个FPGA芯片,想入门FPGA的新手一定要玩玩,它这个编译速度太TM快了。我刚开始入门是弄的xilinx的ZYNQ,使用vivado不管多大的程序,只要代码有一点点改动就要等上几十分钟,然后才能看到结果CPU风扇嗡嗡响,电费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因为是新手程序经常写错,就需要不断的重新编译,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上边了。

高云的这款FPGA就不一样,编译起来比单片机还快,几秒钟的功夫就能完事儿。就冲这个即使IDE有一些小问题需要处理都能省下一大把的时间。

网友A:
大佬还改电路了?不明白75MHz跑不起来和静电保护芯片有什么关系,怎么分析出来这个结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还改电路了?不明白75MHz跑不起来和静电保护芯片有什么关系,怎么分析出来这个结论的?

采集外部75MHz信号输入,接到对应引脚上电压就变小了。

网友B:
喜欢速度快的,现在很多系统编译太费时间了

nmg

网友C:
有没有试OV2640 输出是不是彩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OV2640 输出是不是彩色的

单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喜欢速度快的,现在很多系统编译太费时间了

不知道xilinx为什么会那么慢 以前以为FPGA都应该那样 现在不这么觉得了

网友C:
下载固件有没有问题? 调试看起来好像很蛋疼的样子

网友:
编译速度快,调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固件有没有问题? 调试看起来好像很蛋疼的样子

我没弄M3硬核,现在下载挺方便,下到RAM用自带的programmer,下到FLASH用另一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速度快的,现在很多系统编译太费时间了

编译个fpga,都想到电费,太搞逗了

我感觉咱论坛工程师里不少都可以去参加脱口秀了

网友:
说的我都想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xilinx为什么会那么慢 以前以为FPGA都应该那样 现在不这么觉得了

xilinx是真的慢   编译的时间 我都能出去买杯咖啡了

网友E:
我还在xilinx入门的路上,等xilinx的玩会了,再接着玩国产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在xilinx入门的路上,等xilinx的玩会了,再接着玩国产FPGA.

建议先玩国产 国产配置不能满足时再用xil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