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逻辑分析仪安装使用

楼主:
转自:游泳的猫s推荐一篇同类帖子:【开源】逻辑分析仪软件,堪称神器,人手必备

参考: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450

一  测试前提

      我们在做线路板硬件调试时,常用示波器来测试信号,验证功能。当身边没有示波器时,逻辑分析仪可以替代部分功能测试验证。逻辑分析仪是做电子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 saleae是一个便宜又好用的逻辑分析仪,初次尝试,记录一下。  (我是硬件用saleae,软件用sigrokPulseView))

二  硬件 逻辑分析仪saleae

            官方网站: http://www.saleae.com

   产品分为两代:
           1. Saleae Logic(8ch, 24MHz)

           2. Saleae Logic16(16ch, 100/50/32/16MHz @ 3/6/9/16ch)
     核心结构: cy68013 + at04c02

三  软件  sigrok
                sigrok支持linux(包含android), OS X, windows
     下载地址  http://sigrok.org/wiki/Downloads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选择响应的软件包。
     《sigrok-cli-NIGHTLY-64bit-static-release-installer.exe》  用来修改固件的。固件是由上位机在上电的时候加载, 所以出现很多的通过修改EEPROM
                 里的标识(也就是所谓的固件)来欺骗上位机软件,从而进行工作的仿制产品.
               《pulseview-NIGHTLY-64bit-static-release-installer.exe》    用来设置显示的

      安装好sigrok之后, 包含3PulseView, Zadig, Zadig(Win XP)
      插上saleae, 打开Zading

根据编号顺序来操作
先勾上edit, 把名称改为fx2lafw, 点击Install Driver。大约等一会儿时间。可以再次拔插saleae,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此时驱动安装完成。打开软件如下:
软件已经识别了我的saleae.
1. 导入导出数据
2. 范围选择
3. 设备选择
4. 采样深度, 采样频率选择
5. 启动,停止
6. 协议选择
7. 采样的波形
8. 解析出来的协议

数据采样普通采样

四 我的测试验证

使用串口发送 十六进制的数据,使用逻辑分析仪解析串口发送的数据,与源码一致。

测试完成

网友:
除了做工比较差,在某些时候还是比较很方便的

网友:
除了做工比较差,在某些时候还是比较很方便的

有的用就不错了

网友:
说的是啊,先有的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做工比较差,在某些时候还是比较很方便的

低版本了,凑合啦,就是方便些

网友:
我用的Saleae软件,感觉也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也用过一些高级的逻辑分析仪,这款对于简单的通信协议来说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估计大部分人都买过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方便,实惠,实用。是个不错的工具,经常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