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
之前用的是串联稳压电路,后来看到这个电路,这两个电路都可以稳压,但是有什么区别,然后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电路中稳压二极管是10V。

网友:
『然后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

稳压电路总要有个负载,电路的功能是稳定负载两端的电压。

负载在哪里?

网友A:
后面二极管串联一个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二极管串联一个10K电阻

『后面二极管串联一个10K电阻』

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二极管是否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二极管串联一个10K电阻

首帖电路,仍然是个串联稳压电路。

至于 “有什么区别”,因没有看到 “之前用的” 串联稳压电路,没法说两个电路有什么 “区别”。

网友:
电路输出大概在10.1V左右,但是中间的三极管偏置不正确,实际电路应该不会工作,中间三极管射极到地应该要有电阻才对,右上三极管ce电压在110V左右,确定要这么用吗,带负载能力很弱,还不如直接用稳压管串联电阻构成并联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