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图

楼主:
题目:

  参考答案:

增益图根据推导出来的公式,再根据频率 f 的变化可以得出增益部分的图;

增益:

但是相位的图是怎么得出的呢?

相位:

  相位的公式是前者确定的还是后者确定的呢?还是用的其他方法确定的?

网友:
『但是相位的图是怎么得出的呢?』

相位同样是 “根据推导出来的公式,再根据频率 f 的变化” 。

网友A:
Fh1 Fh2怎么变换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h1 Fh2怎么变换出来的呢

把你那个参考答案中,“F=" 后面第一式中的并联式R2||(1/jwC)展开为[R2*(1/jwC)]/[R2+(1/jwC)],然后将那个繁分式设法写成“F=" 后面第二式的形式,就可以得到那两个转折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