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安全间距设定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下,AD软件我看有些人在设定Clearance的时候,会新建多个间距规则,比如会新建一个Polygon到All的规则(如图规则2),想问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本身在一个规则里面(如图规则1),就可以设置Poly到所有的间距,直接将规则1的Poly一行修改就可以了啊,包括过孔到某一属性的间距,都可以设定,为啥要多此一举单独设定个规则?不是很明白。

网友:
沒必要, 如要此做, 规则2要指定 object(s).

网友A:
看板子复杂的时候,特殊走线为了EMI

可以专用间距规则

常规布板也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复杂的时候,特殊走线为了EMI 可以专用间距规则 常规布板也确实没有必要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复杂的时候,特殊走线为了EMI 可以专用间距规则 常规布板也确实没有必要

另外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AD16.1版本,在哪里可以调出快速布线,就是不用手动拉,点一下就自动将这根线布过去;我按住Ctrl键,点击焊盘,没有效果。工具栏也没看到这个布线的图标(如下图),谢谢。

网友A:
“自动将这根线布过去”

自动布一根线,能叫自动布线?

好像没说明问题

网友:
这个设规则就是习惯问题 了解板子  器件布局   设个规则3  2下就可以避开  就没有需要在那个框里去修改 还是习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将这根线布过去” 自动布一根线,能叫自动布线? 好像没说明问题

我指的不是自动布线功能,只是手动布线的过程中的一种快捷操作,两个同Net焊盘,可以点一下自己把线布通,不用手工去拉,这样省时省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不是自动布线功能,只是手动布线的过程中的一种快捷操作,两个同Net焊盘,可以点一下自己把线布通 ...

猜想你说的是等排线的类似总线的走线

网友A:
按住SHIFT,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

选中所需的所有网络以后,

单击工具栏汇的总线布线图标,

在被选网络中任意单击即可开始多条网络同时布线。

布线过程中可以按键盘上左右尖括号<>调节线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 选中所需的所有网络以后, ...

不是的,您说的这个是同时布线操作,这个方法我知道,跟我说的不一样。可能使用这个功能的人比较少吧,我自己再研究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1-11-14 14:07 看板子复杂的时候,特殊走线为了EMI 可以专用间距规则 常规布板也确 ...

你这个功能是要在你走线的时候才可以用的,不是直接点击焊盘,是走线状态按住ctrl就会自动连接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功能是要在你走线的时候才可以用的,不是直接点击焊盘,是走线状态按住ctrl就会自动连接过去。

对的,只是不知道为何用不了,还是说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

应该是如下这个图标,点击之后,按住Ctrl键,点焊盘,会自动拉线过去。但我目前软件状态是点焊盘后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是不知道为何用不了,还是说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 应该是如下这个图标,点击之后,按住Ctrl键 ...

应该不是这个图标,是正常走线的图标,你要先走一点出来,不要退出走线模式,有预拉线的时候按下ctrl+鼠标左键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