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容点焊机点焊一次后就没电流是为什么?

楼主:
上电点焊一次后就不再有电流输出了。而且电容电压被拉低到1v,松开焊笔才缓慢升回原先电压。有做过点焊机或懂的吗

网友:
『上电点焊一次后就不再有电流输出了。而且电容电压被拉低到1v,松开焊笔才缓慢升回原先电压。』

完全正常。

网友A:
电容点焊机,是利用电容储能。电容放电的电流对焊点加热实现焊接。电容放电之后,所储存的能量已经转换成焊接所需的热能,当然需要对电容重新充电,才能够进行下一次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点焊机,是利用电容储能。电容放电的电流对焊点加热实现焊接。电容放电之后,所储存的能量已经转换成焊 ...

电容是5.4v,1500法拉电容,点一下电压也就降零点几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5.4v,1500法拉电容,点一下电压也就降零点几伏的

电容放电,理论上是一直放到电压为零的。因为你放电时间不够长,这种极性电容放电又有极化电荷影响,故未放电到电压为零,但也相去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5.4v,1500法拉电容,点一下电压也就降零点几伏的

『电容是5.4v,1500法拉电容』

恐怕不是良好的设计。

电容电压这么低,储能不多(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法拉电容也不适合快速充电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5.4v,1500法拉电容,点一下电压也就降零点几伏的

作为储能用,应该选择耐压尽可能高的铝电解电容,因为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铝电解电容也可以承受快速充电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储能用,应该选择耐压尽可能高的铝电解电容,因为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铝电解电容也可以承受快 ...

这种点焊机都用的法拉电容,低电压追求大电流,点电池镍片的。法拉电容充满电正常是可以连续点焊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我现在只是电路哪里有问题,导致第一次点焊后就没有了输出 ,我把控制板断开等上一段时间再次上电又能点焊一次,接着又没输出了。怀疑是MOS里的电容没有放完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储能用,应该选择耐压尽可能高的铝电解电容,因为电容储能与电压平方成正比。铝电解电容也可以承受快 ...

这是同一个电容5.4v1500法拉点焊的,电容这几天一直没充过电,电压一直还在4.6v,只不过我还没调脉冲输出时间,还没点焊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点焊机都用的法拉电容,低电压追求大电流,点电池镍片的。法拉电容充满电正常是可以连续点焊几十次甚 ...

测量一下输出波形,看是不是导通后一直没判断导致持续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输出波形,看是不是导通后一直没判断导致持续放电。

刚接触电子,单片机和c语言才两三个月,还没置办示波器。

网友:
看了其他电焊机

有个类似的问题

据说是单片机由于电压过低RST了

需要给MCU供电的地方提供一个大电容

网友:
应该用多个大电容并联,这样才能提供“焊接电流”。

不能采用“法拉电容”,看起来容量很大,不适合大点电流放电,可能一次就烧了。

补充内容 (2021-11-29 17:36): 即使不烧,内阻较大,不能提供瞬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