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网关模块接云平台及问题解决

楼主: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网关模块接云平台及问题解决

按照《蓝⽛MESH⽹关开发板快速上⼿⼿册》,一步一步有很多情况将会发生。总结如下:

一,关于阿里云创建产品并获取五元组信息。

    1,要注册阿里云账号(要实名制)。

    2,这里要获取五元组信息必须要网关和子设备的mac地址是小写没有‘:’的。如何获取呢:

         网关的mac可以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的设备管理=》发送=》wifi_mac命令获得:然后记下来。

         设备的mac可以在烧录程序中烧录,所以可以自己编一个,然后烧录时一样就可以。

    3,按照流程创建产品和子产品,参照手册:

   下一步人机交互,记得选公版app,新增设备时用户名就用mac地址

后面就获得了五元组信息,把它记录下载。

一直下一步到调试。

二,在OCC创建⽹关及⼦设备产品。

   1, 创建产品: 登录平头哥芯⽚开放社区,进⼊控制台->产品管理->添加产品->填写产品信息,选择节点类型和对应的云平台

   2,创建好了后点击编辑,然后申请许可证,这里会要一个五元组信息的csv文件上传。在这里红色的地方有个实例先下载下来修改一下,

       修改用txt文本编辑器就可以。把你自己要填的填上然后上传上去就可以了。如下图:

    然后刷新一下就可以看到有个可以下载的文件出来了,下载后解开, 把pieces目录的这两个文件的名字改成fcds拷贝

到下图里显示的这个目录:

就可以编译了。但编译后连不上阿里云。技术支持给了一个aft_build.sh拷贝到:

。。。\gateway_released_sdk\solutions\ble_mesh_gateway_demo\script

编译后烧录文件到w800,烧录用W800 Upgrade Tools 只要选择好串口,记得是J2口。把文件放进去烧录就行 按SW4和按SW3提示 cccc后烧录

文件是。。。\gateway_released_sdk\solutions\ble_mesh_gateway_demo的yoc_total.fls

三,网关连接网络。烧录好的网关直接通电,记得把J2口连上usb。

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连接波特率1000000,转到设备管理那里的发送发命令配置网络的wifi名和密码:test改成你的家里wifi名,12345678改你自己的wifi密码

kv set wifi_ssid test
kv set wifi_psk 12345678

kv get wifi_ssid

kv get wifi_psk 来获取设置的ssid/密码,验证设置是否正确

设置正确后按复位重启。

后面也可以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的发送命令可以看ficonfig网络配置。也可以连接其他串口软比如putty看启动信息,

然后到阿里云的生活平台的网关调试那里可以可以看到网关启动信息了:

网关蓝牙模块phy6220烧写遇到一些问题,开始以为是tx接rx  昨天一想应该它那个340芯片上方的是标的模块的w800的tx。

所以接线应该如下图才对,改了能烧了。

 网关PHY6220烧写使用PhyPlusKit软件,具体可看前面帖子的操作。

文件:。。。\gateway_released_sdk\boards\IoTGW_CB800\controller\total_image.hexf可以看看里面的readme

实验就先汇报到这里。

网友A:
题目有,网关模块接云平头及问题解决,

想看“及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有,网关模块接云平头及问题解决, 想看“及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1,二 就是个问题,当时编译了还是连不上云,后来问了技术支持拷贝了一个文件aft_build.sh

编译了可以了。

2,有些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比如在用occ 看说明书,csv的样板文件在哪里?后来发现就在里面可以下载'示例'. csv文件怎么修改,其实就是个txt文件直接打开替换里面的东西就行。

生活云要到第几步,才可以用?发现到调试这步应该就可以试试了。发布和调试在使用上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还没搞明白。

3,说明书里面也没说明烧录文件的位置。

4,网关的phy6220烧录还是有些问题,切换到烧录状态很不容易。烧录了一次可以。现在还真切换不到烧录状态了。还没搞明白

5,W800的烧录问题说明书是没说的,查资料发现说是串口1,对应这个板子应该是J1口,但实际烧录发现是在J2口

      帖子了都有说的。

6,板子没有原理图。。。

7,其他问题还在摸索中。。。

8,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你会发现时间就是不够用。

网友:
也是无奈。这个平头哥的帖子不能直接写成问题的形式,因为还要同步一份博文到平头哥occ平台。

博文以问题的方式感觉不是很好。

phy6220子板烧录程序倒是很方便。连到测试手机app也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acktang 发表于 2021-11-14 22:19 题目有,网关模块接云平头及问题解决, 想看“及问题解决” ...

板子都没原理图?

我把你这些问题反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都没原理图? 我把你这些问题反馈下

找到了。。。

在occ网站的场景化蓝牙mesh网关方案里。 好像快速手册也更新了。

不过这个蓝牙网关板原理图只是蓝牙网关板底板原理图 那个模块原理图没有。

网友:
我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是网关的phy6220烧不进程序了。

昨天还烧进去过的。不过烧的时候就感觉很难进到uart。。。那个烧录提示里面去。

现在能烧了,具体见最上面帖子后面部分。

网友D: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算不错的,支持国货,希望配套的生态能够逐渐健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算不错的,支持国货,希望配套的生态能够逐渐健全

是的,只要你参与进来,无论是玩,还是用,还是围观都是在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