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节点write address 0x failed! Write registers fail...

楼主:
刚刚看到@damiaa 成功使用平头哥场景化蓝牙Mesh连接到阿里云看的我很是兴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5716-1-1.html

一方面是看到他成功了,另一方面是我发现他是将两个PK文件都重命名为fcds,而我只是把没有.hex的文件重命名为fcds。

看来“⽤户需要将烧录的kp⽂件 rename为fcds”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太难理解了

 然后我把两个文件都做了重命名以后,又试着烧录了一下节点,结果提示下边错误:

write address 0x failed!
Write registers failed!

仔细看一下MAC地址,官方手册里是有冒号的,我第一次烧录没有冒号

然后我将MAC改为有冒号的,再次烧录结果还是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手册描述确实不细致,摸棱两可的。估计还是试用版手册。 试用嘛就给个试用版手册。。

这个软件那里 erase能擦除吗? 11月5日的手册在我这个帖子里面后面传上来了。上面好像提到如果错误就擦一下。反正我是每次都擦它一下。不过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描述确实不细致,摸棱两可的。估计还是试用版手册。 试用嘛就给个试用版手册。。。 这个软件那里 er ...

我也是每次都擦除 现在擦除下载都正常

网友B:
这个是KP的值不正确,在OCC上申请KP的mac地址要跟设备烧录的一致,而且必须是小写不带冒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KP的值不正确,在OCC上申请KP的mac地址要跟设备烧录的一致,而且必须是小写不带冒号

mac应该是你描述那样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