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板子拉线 遇到个问题些许迷茫理解不是太清楚 特来教教一下 《RF射频信号》

楼主:
我先附上两张图  以便于提出疑惑

  • 这张是按规则切角的走线   RF信号

频率都在L   S波段

  • 这张是拉的一般圆弧的走线   RF信号

频率都在L   S波段

  • 我就问问
  • 上面1的两个图走线相等,
  • 下面拉线圆弧和不拉圆弧走线等长的     弯的弧度不一样相位是否一致
  • 两个对比谁的相位比较可控
  • 因为不是线缆可以测试  这个必须投板再验证   所以提前来解一解疑惑
  • 先谢谢赐教

网友A:
射频电路的走线,应该是传输线的物理长度和有效介电常数应该是有公式,可以查一下在哪个书里有介绍

或者用软件仿真一下,如不熟悉靠眼看估计不准确,误导

即使软件仿真也仅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电路的走线,应该是传输线的物理长度和有效介电常数应该是有公式,可以查一下在哪个书里有介绍 &nbs ...

对 就是线走是按照50Ω计算出来的     看看两宗线  需要保持相位一致,有没有什么讲究

网友B:
切角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见啊

直角对RF影响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角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见啊 直角对RF影响很大吗?

这个很简单你就画好导入  填充就行了    直角走线面大  阻抗就不连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