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程序丢了,怎么回事

楼主:
项目中遇到一个返修的设备,在调查中发现是BOOT程序没了,应用程序是正常的,BOOT区存储的都是乱码,芯片是STM32F407,

程序中有写保护,BOOT区设计上是不允许被修改的,程序上查不出来问题,BOOT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限制的,不允许修改,

所以找不到问题,怀疑是硬件的环境的原因导致的

损坏的设备,现场电源有问题,不稳定,怀疑是这块有问题,但是找不到理论依据以及解决办法

朋友们!你们有什么见解吗,多谢了!

网友A:
电源不稳定是容易导致芯片擦除保护的。407我不太清楚,我用过一些单片机有出现电压抖动导致擦除保护的情况。

网友:
2楼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你可以自己给板子上电瞬间在断电,频繁开关试验几百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稳定是容易导致芯片擦除保护的。407我不太清楚,我用过一些单片机有出现电压抖动导致擦除保护的情况 ...

有这种可能。

网友:
设计有问题吧,或者是电源导致芯片上电不启动.

网友:
想找到这个原因感觉很难,想要复现这种情况都非常难。不过可以按照三楼的方法试试,看看能不能复现,如果复现了,看看复现概率(开关机多少次复现一次),然后改电源电路,再使用那个方法验证,看看还会不会复现,不过这种方法费时费力,非必要我觉得就别测试了,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