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4使用硬件IIC+DMA读写24C04

楼主:
A 先说

大家都知道,ST涨价厉害,单位的物料成本也是频频告急。

网上一直传,什么完美替代,直接就能用。

说不心动吧,那是假的。

相信完美替代么?我是做技术的,不是销售,真的能无缝替代,那不就是一个东西么?我是不信的,到底怎么样,这次试试看。

先看看GD和ST枯燥的对比吧

这样看来,貌似GD比ST的性能有所提升啊。

B 正式开始尝试替代

当前所用芯片STM32F407ZGT6

联系了GD的代理,要了样片,居然给我的是GD32F450ZGT6,

按照惯性思维不应该也是407么?

联系技术支持,聊了很多,大概的意思是可能发错芯片了,但是450引脚也是兼容的,可以先试

下面记录下折腾的过程,因为一直使用干净的STM32的底子,很少建立工程了,中间出了一些问题,后来想想,一并贴出来吧,分享了有个人能少采坑也是好的。

1、  更换芯片(GD32F450ZGT6替代STM32F407ZGT6)

这块板子用的资源比较多,串口、AD、norflash、nandflash、FRam、io、显示

2、  原st的程序直接下载。(相信是不行的,但被完美替代的魔咒念了很久,必须尝试下)

答案是:不可以。(直接下不行,要重新编译下,后面小结)

3、  这下心里踏实了,按部就班慢慢捋一捋。

决定先完善下开发环境并且看看官网有没有例程,跑个简单的试一试。

3.1把开发环境搭建好

先看看官网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7?kw=GD32F4

然后找找官网的例程

3.2用的是MDK5,首先安装支持包

这是官网下载的支持包

一切就绪,发现有些问题,不能选择芯片,这是什么鬼?难道是版本问题?不确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mdk从5.14升级到5.23试试。

然后还是有问题,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问题,自己添加一下。

然后,还是不对,不能选择GD的芯片,

怎么办?我要开始暴躁了,怎么哪都是事?

刚官网的压缩包里,还有个文件

本来以为这个是要keil4才需要安装的,安装下试试吧。

(这个也许不需要,中间解决问题的时候,急躁了写,总被完美替代的魔咒环绕,来回换了几个工程,各位搭建环境时,耐心点~~~)

最终,可以了:

然后Debug选择Jlink,加载好flash。至此,开发环境应该是可以了,

继续。

3.3用官网的例程,先看看是不是程序能跑起来。

这里使用最简单的GPIO控制led。

由于使用的我的板子硬件上和例程不一样,需将对应的IO改一下。

修改如下: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s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我的板子LED是PB8、PB9 需要修改如下*/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9);

    while(1){

        /* 先随便设置下,一个亮一个灭*/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8);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9);

      delay_1ms(400);

    /* 状态翻转*/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9);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8);

      delay_1ms(400);
    }

}

其余的地方,不做修改。编译通过,下载

这样了

大意了,之前用ST的,我这里直接默认就是SW,更改一下就好了.

然后下载,ok。

两个黄绿色的LED3,LED1就是程序里对应的PB8和PB9控制的。

LED3和LED1交替闪烁(我不知道能不能插入小视频,这里拍了两张照片示意下)

至此,程序是能跑起来了,也算是没有白折腾。

如果想使用GD的库的话,其他功能,后边慢慢添加吧。

开发环境和GD的固件库没问题,一边截屏写文档,一边干活,还真不是容易的事。

用GD的固件库,程序可以跑起来,说明引脚兼容不是事,后面又返回去试了试我之前的ST程序,发现竟然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因为比较顺利,就不截屏了,直接看小结。

小结:

1、一定要认真搭建开发环境,心里不要有抵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由于ST开发的比较成熟,有干净的底子程序,因此对于开发环境搭建、工程建立有所疏忽,遇到了一些小阻力,索性也都贴了出来。)

2、关于库,还是建议使用GD的库。

(虽然我当前用ST的库也可以,但是心里上还是觉得,是谁的东西,用谁的库比较好

这样做起来,后期也踏实。如果使用资源不多的话,还是把库更新过来吧。)

但对于之前的ST程序也做了尝试。

    2.1对于ST的程序HAL库+uciii+emwin,程序重新编译下载,正常运行,具体功能模块功能初步测试正常。

(以为硬件是FSMC+8875的形式,当时技术支持说,显示可能会有问题,但实测功能正常。并且开始支持说,使用HAL库可能不行,但我这里却可以,是我吃了什么药了么?可别使用我抽家园币的运气啊~~~)

    2.2对于ST的标准库+ uciii试了一下,程序重新编译下载,简单测试串口和IO正常。

3、初步测试的话,还真可以说是完美替代。

开始程序有问题,是开发环境的事。安装了GD的pack之后,MDK重新选择芯片和片上FLASH,编译下载程序就能跑起来。这一点,也确实惊到了我,看来是我目光短浅了,国产芯片崛起的曙光来了。

选择替代芯片时,官网有个选型手册,参考一下,也可以联系下技术支持,他们应该有一些前人使用的经验,可以少采坑。

网友:
感谢分享。帖子是可以插入视频,但是最好是先上传到EE大学堂或者第三方视频网站,使用最多的是B站

网友:
建议使用软件模拟IIC使用

网友:
这么强大,直接做到了Pin2Pin

国产MCU有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