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越小越好吗?

楼主:
  也许在电子领域中能够排在欧姆定律之后,处于老二地位的就是摩尔定律了:芯片中可以集成的晶体管每经过两年左右就会增加一倍。既然芯片的物理尺寸大体保持不变,那么就意味着单个晶体管随着时间就要变得更小。我们习惯于看到新一代芯片中的特征尺寸稳定持续变得更小,但这种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小就等同于好呢?

说说你对元器件更深的理解~

网友A:
现在一个集成IC搞定多种功能,,,,

无论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集成功能越来越多,称之为智能化

分立器件的年代,一个收音机做的跟砖头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个集成IC搞定多种功能,,,, 无论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集成功能越来越多,称之为智能化 &nbs ...

那么以后电子产品的集成电路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个集成IC搞定多种功能,,,, 无论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集成功能越来越多,称之为智能化 &nbs ...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埃尼阿克”,重30多吨,占地五个房间。其功能不如51单片机。

网友:
『也许在电子领域中能够排在欧姆定律之后,处于老二地位的就是摩尔定律了』

“摩尔定律” 根本不能算是 “定律”,也不是从大量经验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

网友B:
小型化要不以牺牲电气性能为前提。

网友C:
元器件的大小和加工工艺、散热等方面有关系。体积越小电压越低,功耗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化要不以牺牲电气性能为前提。

要缩小体积且不影响电气性能,只能修改半导体材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器件的大小和加工工艺、散热等方面有关系。体积越小电压越低,功耗越小。

所以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有时也不是越小越好

功率器件可看个头大,功率越大。

这两年,功率器件中,现在氮化镓和碳化硅材料出现以后好像,也是在追求体积小

网友D:
对数字集成电路才大致是这样 ,cmos的channel越小越好,当不能再小时就用立体的电路。

模拟不是,要考虑用途,模拟比数字系统有更多的折中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也不是越小越好 功率器件可看个头大,功率越大。 这两年,功率器件中,现在氮化镓和碳化硅材料出 ...

追求小体积一般是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数字集成电路才大致是这样 ,cmos的channel越小越好,当不能再小时就用立体的电路。 模拟不是,要考虑 ...

对的!

网友:
小不代表性能差

相反,芯片越小功能越强大

功耗也越小

节省了材料,减小了体积,有百利而无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