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信号源创建自己想要的任意波形?

楼主:
想要输出任意波却无从下手?试试用信号源创建自己想要的任意波形吧!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不是有数字信号源吗

网友A:
没买过仪器,因为喜欢DIY:用一个可编程芯片设计了一个编程分频器(实际由一个二进制比较器与一个计数器组成),输出作为RAM存储器的地址线,存储器的数据线接D/A转换器输出波形。RAM通过三态接口接单片机,进行波形数据写入,单片机通过串口与PC上位机相连,PC机通过界面绘制任意波形发给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买过仪器,因为喜欢DIY:用一个可编程芯片设计了一个编程分频器(实际由一个二进制比较器与一个计数器组 ...

哇哦~您这个设计很棒棒哦~为您点赞~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哦~您这个设计很棒棒哦~为您点赞~

当然,可以用台式机画波形,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还可以用手机,用手机画出波形后通过WiFy发送给单片机的ESP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台式机画波形,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还可以用手机,用手机画出波形后通过WiFy发送给单片机的 ...

谢谢您的补充~真是学到了~下周尝试一下,祝小编我成功吧~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