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LP 关闭广播,应用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
硬件:BlueNRG LP开发板

应用:中通过IIC定时读取外部传感器存到RAW,开机1min后关闭广播节省功耗,这期间外设还需要定时读取数据,客户想连接通过按键唤醒广播

软件:在while(1)中增加HAL_PWR_MNGR_Request(POWER_SAVE_LEVEL_STOP_WITH_TIMER , wakeupIO, &stopLevel);进入低功耗,在1min后使用hci_le_set_advertising_enable(DISABLE);函数关闭广播,但这时候应用程序无法定时读取数据

疑问:该应用场景,关闭广播情况下,是否使用RTC定时唤醒读取外设数据更合适低功耗.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615324-1-1.html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61182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611823-1-1.html

Hi Moderator:

    这边还有一些疑问,在gitee中写到“这里说的睡眠都是瞬间状态的。举个例子,一个设备只需要1秒广播一次,假设每次广播只需要2.7ms,那么在每隔1秒中,只有那2.7ms的瞬间不是睡眠,其他瞬间都是可以处于睡眠状态” .

   PowerSaveLevels App_PowerSaveLevel_Check(PowerSaveLevels level)在该函数打印信息试图判断是否进入睡眠模式,但没有预期的效果.  我如果判断该应用程序是否进入睡眠.

thank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i Moderator:     这边还有一些疑问,在gitee中写到“这里说的睡眠都是瞬间状态的。 ...

最靠谱、最心里有底的方式是观察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靠谱、最心里有底的方式是观察电流波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