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电路求解

楼主:
 这是别人的电路图,右上角部分没看明白,VIN输入12V,Q1、Q2和TL431组成的电路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作用。RX和RY实际使用中接的是差阻式传感器,通过五路AD采集计算RX RY的电阻。

网友A:
『VIN输入12V,Q1、Q2和TL431组成的电路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TL431的功能,是维持R引脚与A引脚之间电压为2.5V。当R引脚对A引脚电压超过2.5V时,TL431中电流(即通过K引脚到A引脚之间的电流)会增加。所以,K引脚与A引脚之间电压降低,通过Q1的电流也会降低(因Q1发射结电压降低),使R7上压降减少,R引脚对A引脚电压维持为2.5V。

网友:
由此可以确定:R7两端电压保持为2.5V,通过R7的电流恒定在2.5mA。

网友A:
但此图有些问题:Q2基极没有电流流入(Q1集电极电流方向与Q2基极电流正向相反)。故Q2中不可能有集电极到发射极的电流。

怀疑图中联接有错误,或者另有元器件未在图中画出。

网友:
T431就是稳定的作用,其他我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此图有些问题:Q2基极没有电流流入(Q1集电极电流方向与Q2基极电流正向相反)。故Q2中不可能有集电极到发射 ...

我仔细看了下 是原理图画错了,更新后的原理图上看感觉像是是TL431设计的精密恒流源,但是C3的作用我没看出来,而且感觉也不是很精密,图上的RX RY用高精度电阻箱调整阻值,在20到60之间变换,电流大小为10.1mA到10.6mA变换。之前我自己用千分之一精度的电压源产生电压再通过运放和mos管设计恒流源,再将电流通过差阻式传感器的两个电阻通过ADS1232采样测电压反推电阻阻值误差0.2Ω。现在这个别人的可以做到0.03Ω误差我就很好奇想拆来研究下,感觉运放和恒流源用的都不如我的,不知道它是则么做到这么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此图有些问题:Q2基极没有电流流入(Q1集电极电流方向与Q2基极电流正向相反)。故Q2中不可能有集电极到发射 ...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此图有些问题:Q2基极没有电流流入(Q1集电极电流方向与Q2基极电流正向相反)。故Q2中不可能有集电极到发射 ...

感觉主要技巧应该是在右下角的桥式电路和运放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 是原理图画错了,更新后的原理图上看感觉像是是TL431设计的精密恒流源,但是C3的作用我没看 ...

『更新后的原理图上看感觉像是是TL431设计的精密恒流源,但是C3的作用我没看出来』

更新后的原理图中,没有找到C3这个元件,只有C5和C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 是原理图画错了,更新后的原理图上看感觉像是是TL431设计的精密恒流源,但是C3的作用我没看 ...

『图上的RX RY用高精度电阻箱调整阻值,在20到60之间变换,电流大小为10.1mA到10.6mA变换』

更新后的电原理图,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流过R24的2.5mA电流经哪个支路到地。R1、R2、R3、R23、R21均为100千欧,那要多高电压才能够使这五条支路流过2.5mA电流?

图中也看不出RX、RY如何能够流过10mA以上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N输入12V,Q1、Q2和TL431组成的电路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TL431的功能,是维持R引脚与A引脚之间 ...

由于首贴中图片被楼主编辑过,所以看到后面几楼的分析对不上

于是自己把现在首贴的图中,右上角电路单独摘出来,如图下,提问如下

【Q1和Q2是如何配合TL431工作,使得R1两端的电压稳定在约2.5V?】

自己分析如下:

VIN直流电源输入,不能通过C1往后流通,由于Q2未导通,所以也不能通过R3和Q2往后流通,

所以VIN只能通过R2和D1,再通过Q2的基-发射极,然后再通过Q1的基-发射极,最后通过R1到地

(此处的地在首贴中不存在,还是把电路摘出来时,为分析方便添加的地),行成回路。Q1和

Q2由于有了基极电流,饱和导通。此后是R2、D1、R2、Q1对VIN进行分压了吗?当R1分压大于2.5V时,

TL431的K-A之间导通,流过U1的电流变大,使得流过Q1基极电流减小,使得Q1的集电极-发射极之

间电阻变大,使得R1分压变回2.5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由于首贴中图片被楼主编辑过,所以看到后面几楼的分析对不上 于是自己把现在首贴的图中,右上角电路单 ...

11楼文字对11楼图片电路分析正确。

只有一句不对:“Q1和Q2由于有了基极电流,饱和导通。” Q1和Q2导通,即有一定集电极电流,但未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楼文字对11楼图片电路分析正确。 只有一句不对:“Q1和Q2由于有了基极电流,饱和导通。” ...

首先做个纠正,11楼的分析中,应该是R2、D1、Q1和R1对VIN进行分压,我把最后的R1错写成了R2。

问题1:Q1和Q2都有了基极电流,为什么此时不是饱和导通?难道是因为在非饱和导通时,Q1才能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问题2:觉得自己在11楼话的图中,Q2好像没有起到作用,稳压主要都在Q1上,于是自己把图变成下图,去掉了11楼图中的C1和R3和Q2,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6 16:21 11楼文字对11楼图片电路分析正确。 只有一句不对:“Q1和Q2由于有 ...

『Q1和Q2都有了基极电流,为什么此时不是饱和导通?难道是因为在非饱和导通时,Q1才能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你自己说的话:“应该是R2、D1、Q1和R1对VIN进行分压”。如果Q1饱和,那么Q1上压降基本保持不变,也就不能起分压作用了。所以,Q1一定不会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6 16:21 11楼文字对11楼图片电路分析正确。 只有一句不对:“Q1和Q2由于有 ...

『自己把图变成下图,去掉了11楼图中的C1和R3和Q2,这样行不行呢?』

行倒是行。

不过,此电路中D1也没有什么用。另外,R5联接到Q1集电极上,不如联接到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图变成下图,去掉了11楼图中的C1和R3和Q2,这样行不行呢?』 行倒是行。 不过,此电路中D1 ...

谢谢指导和解答

网友:
      当RX和RY的阻值发生变化时,Q3,Q4和TL431组成的电路可以维持a点与b点之间的电压Uab保持不变(同样,b点和c点之间的电压Ubc也保持不变);取样电阻RS2,R1,R2,R3,R4,R12和R13两端电压变化量更大(相比常规串联方式的电阻电压取样),也即提高了对RX和RY阻值变化的取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