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测评】开发环境构建及下载测试

楼主:
由于开发板的例程是基于MDK的,为此我们需要安装Keil软件,本人选取的版本是v5.30。

在安装了Keil v5.30之后,为进行开发环境的验证,需下载二次开发蓝牙SDK源码,其链接为:

在解压后,相关的例程目录如图1所示。

 图1 例程目录

以peripheral目录下的adc项目为例,在打开后其界面如图2所示。

图2 打开例程

为生成*.hex文件以供下载,需按图3所示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

图3选项设置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4所示。

图4完成编译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例程比较多,但只有peripheral目录下的例程是可以完成的编译的,其他目录的例程均报错无法完成编译,似乎是超出最大的允许范围,不知是否与软件的版本权限相关否?

有了*.HEX文件,要想将它下载到开发板还需安装二次开发烧录工具:

https://bbs.eeworld.com.cn/static/elecplay/ue/dialogs/attachment/fileTypeImages/icon_rar.gif pb-download.zip

在下载并安装该软件后,其界面图5所示。

图5 烧录工具界面

在下载程序前,必须先擦除开发板已烧录的固件,其方法为:

1)用USB线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起来,在设置好通讯参数后加以连接,然后同时按下开发板的RST和PROG键。在松开按键后,若出现“UART RX : cmd>>:”的提示,则表明已进入烧录模式。

图6 进入烧录模式

2)点击“Erase”进行擦除,在完成后如图7所示。

图7完成擦除

3)在HEX栏选取待下载的*.HEX文件,见图7所示。

图8 选取下载文件

4)点击“Write”进行下载,在完成后如图9所示。

图9 完成下载

至此,开发环境就构建好了,并打通了程序下载的道路,遗憾的是开发板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来后面得从点亮LED开始了!

网友A:
能用Keil好评, 要是能在线调试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Keil好评, 要是能在线调试就完美了。

的确!

网友B:
只能用Keil吗?eclipse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Keil吗?eclipse行不行?

用Keil比较熟悉,没试过eclip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