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10 系列烧录的那些坑

楼主:
华大HC32L110系列数据手册Rev2.5(新)版本中提到如下:
1. 实测老版本通过P31和P27脚无法进行UART和CCID烧录,但可用keil烧录,如果采购到老版本的芯片,建议务必预留P35和P36做为烧录口。 2.SWD 接口设计,建议 SWCLK/SWDIO 信号线接 4.7KΩ 上拉电阻接电源,如下图:3.顺便提一下 SWD 调试编程端口复用为 I/O 功能:SWD 端口作为该系列 MCU 的调试和下载端口,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是否预留该端口作为调   试或量产编程使用。如果不需要使用 SWD 端口作为调试编程,SWCLK 与 SWDIO 引脚可以复用为 I/O 引脚。复用 I/O 功能参考流程如下:1. GPIO 模块时钟控制功能打开:PERI_CLKEN.GPIO 置为 1;2.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 SWD_USE_IO 时钟控制位(SYSCTRL1. SWD_UIO)使能;3. P27_SEL.SEL 与 P31_SEL.SEL 设置为 0;4. P2DIR.P27 与 P3DIR.P31 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注意:1.从上电到 SWD 被复用配置为 I/O 端口生效为止,P27 和 P31 引脚的电平默认为高电平,因此在外围电路的设计中,应加以注意和规避。2.当把 SWD 端口复用为 I/O 功能时,通过 SWD 的在线调试与下载功能就会失效。3.在用户调试时,可以通过串口擦除或下载其他没有复用 SWD 的程序恢复 SWD 在线调试和下载功能,或者在应用程序中复用 SWD 端口之前添加几秒的延时。4.当UART 离线编程端口复用为 I/O 端口时:HC32L110系列 MCU 使用 UART 端口 P3.5(TX)、P3.6(RX)作为离线编程功能,用户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需求选择是否预留该端口作为后续量产下载的烧录端口。为配合华大离线编程器进入下载模式,MCU 上电时 P3.5(TX)端口会输出约 10ms 的高电平脉冲作为握手信号。应用中需要使用该端口(P3.5)作为输出功能时,硬件电路应考虑规避该脉冲对整个应用的影响,或尽量避免使用该端口作为输出功能。

更多信息咨询请联系angel.qi:13827489351(微信与手机号码同步)

网友:
所以在单片机的外围电路的设计中,确实要注意:上电到 SWD 被复用配置为 I/O 端口生效为止,P27 和 P31 引脚的电平默认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