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测评】点亮LED

楼主:
由于安信可蓝牙开发板是面向蓝牙应用的开发板,板载的外设资源相对比较少,只有2类,即:一类是RGB_LED,另一类则是2个独立的LED,其原理图见图1所示。

图1 LED电路

有了上面的原理图,就等于有了控制LED的引脚号。

不知为何,在例程中既然提供GPIO口的示例,就为啥不点亮一个LED给大家一点光亮呢?

既然没有,我们就自己去点亮吧,如果不过瘾,那就多点亮它几个!

1.点亮暖色灯

点亮暖色灯的主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0, 1);
    hal_gpio_write(0, 1);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程序下载后,其执行效果如图2所示。

图2点亮暖色灯

2. 点亮冷暖双灯

以点亮暖色灯为基础,点亮冷暖双灯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0, 1);
    hal_gpio_write(0, 1);
    hal_gpio_pin_init(P34, 1);
    hal_gpio_write(P34, 1);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程序下载后,其执行效果如图3所示。

图3点亮冷暖双灯

3. 闪烁效果

既然能点亮LED,那项目LED便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通过延时处理就可实现LED闪烁的闪烁。LED闪烁的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P0, OEN);
        hal_gpio_write(P0, 1);
        hal_gpio_pin_init(P15, OEN);//R
        hal_gpio_write(P15, 1);
        hal_gpio_pin_init(P34, OEN);//B
        hal_gpio_write(P34, 1);
        while(1)
        {
             for(i=0;i<1000;i++)
             for(j=0;j<2000;j++);
             hal_gpio_write(P34, 1);
             for(i=0;i<1000;i++)
             for(j=0;j<2000;j++);
             hal_gpio_write(P34, 0);
        }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当然也可以将延时语句分离成独立的功能函数,其内容为:

void delay(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0;j<2000;j++);
}

使用延时函数的主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P0, OEN);
        hal_gpio_write(P0, 1);
        hal_gpio_pin_init(P15, OEN);
        hal_gpio_write(P15, 1);
        hal_gpio_pin_init(P34, OEN);
        hal_gpio_write(P34, 1);
        while(1)
        {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1);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0);
        }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4. 点亮全部LED

除了冷暖LED外,还板载了一个RGB_LED,点亮全部LED的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P0, OEN);
        hal_gpio_write(P0, 1);
        hal_gpio_pin_init(P34, OEN);
        hal_gpio_write(P34, 1);
        hal_gpio_pin_init(P23, OEN);
        hal_gpio_write(P23, 1);
        hal_gpio_pin_init(P18, OEN);
        hal_gpio_write(P18, 1);
        hal_gpio_pin_init(P15, OEN);
        hal_gpio_write(P15, 1);
        while(1)
        {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1);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0);
        }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程序下载后,其执行效果如图4所示。

图4点亮全部LED

此外,通过扩展接口还可以点亮外挂的LED模块,其实现的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点亮外挂LED模块

网友:
控制智能光源很方便

网友A:
虽然灯很小,但是颜色很炫。期待后续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灯很小,但是颜色很炫。期待后续哈。

感谢支持!!!

网友:
多谢多谢,用来控制灯光很好,还可以改成声控的

网友:
牛啊,不过我的板子下载后为什么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