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LDO与LC滤波的问题

楼主:
问题:

       客户在电源使用中,要求输出纹波尽量小,但是又不想使用LDO,比较困惑,如何破?

解决方案:

       可以在DC/DC后端增加LC滤波。

       下面以TPS84259为例,比较几种配置下的纹波输出情况:

1.双输出电容输出情况下:此时纹波21mV。

2.采用4输出电容,进一步降低ESR :纹波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有12mV

3. 增加LDO,降低输出纹波 :纹波效果非常好,只有3mV

4. 输出增加LC, 构成pi型滤波:纹波效果也非常好,只有2.9mV

结论:

     纹波效果比较如下,所以如果想要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LC滤波

网友A:
请问是加LC还是加磁珠呢

看图片貌似是用的磁珠

网友B:
LC滤波损耗会不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加LC还是加磁珠呢 看图片貌似是用的磁珠

这个后面可以加电感,

也可以加磁珠

加磁珠在这里主要是利用磁珠吸收电源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C滤波损耗会不会增加?

使用电感主要是磁芯或许有点损耗

加电感的道理主要是利用它的储能,来平滑单向脉动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电感主要是磁芯或许有点损耗 加电感的道理主要是利用它的储能,来平滑单向脉动输出电压

想要好的性能,确实需要一些别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