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运放的典型电路

楼主:
 看不明白原理图 能不能给讲讲

网友:
此图运放8脚接负12V,4脚接正12V。如果实际电路是这样联接,楼主就等着芯片冒烟吧。

网友:
就算电源联接是手误,图中J7和J6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那还 “能不能给讲讲”?

网友:
运放输出端7脚,经10uF电容直接到地。输出端接电容,这是运放使用的大忌。

网友:
结论:此图中错误不止一个,改正了再说吧。错误的电路,讲了还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
此图运放8脚接负12V,4脚接正12V。如果实际电路是这样联接,楼主就等着芯片冒烟吧。

估计真的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