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降压后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
如图10欧电阻理论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A:
假如稳压二极管是1/2W,12伏,
如果电压表测得10欧电阻左边输入电压是10伏的话,(击穿稳压二极管后获得10伏电压)电阻的最高能获得的电流是否就是1A?

网友:
和10欧姆有什么关系?和你1K有关,和你稳压管的功率有关

网友:
10欧后面的负载多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稳压二极管是1/2W,12伏,如果电压表测得10欧电阻左边输入电压是10伏的话,(击穿稳压二极管后获得10伏电 ...

『电阻的最高能获得的电流是否就是1A?』

只要记住:稳压管中最小电流为某数值(手册中可以查到),即可计算出负载上能够获得的最大电流。在本例中,即使稳压管中电流为零,负载上能够获得的电流最大为24V/1010欧,约23.7mA。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和负载的电流有关,如果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为10V,此时稳压二极管电流为0,负载的电流为24mA.

网友:
假如12伏稳压管起作用的话,通过10欧电阻小于12毫安电流。

网友:
稳压二极管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分析,前提是稳压管要有电流流过